哪个才是真正的D类功放?如何计算他们的效率

楼主(2024-08-13):
哪个才是真正的D类功放?如何计算他们的效率

网友A:
D类功放的效率我都是测出来的,用大功率无感电阻做负载,比如4R、8.2R、10R,然后用一个1000Hz正弦波输入,调整音量,在没有削波失真之前的各种幅度的效率,比如使用IRS2092组的功放,+-55V供电,输出峰值在50V时效率能到90%左右,小功率效率会低一些,因为电路有静态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D类功放的效率我都是测出来的,用大功率无感电阻做负载,比如4R、8.2R、10R,然后用一个1000Hz正弦波输入, ...

上个图我看看  谢谢

网友B:
公司有一台 Audio Precision可测所有后级推挽,音质测试标准 THD+N,可以买一台二手的玩.

网友C:
除了攻放1以外,其他不是D类功放

网友C:
上传一个D功放常用芯片的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