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c2209电流有效值算出来不对?

楼主(2024-08-14):
大神们,我用串口软件配置完寄存器,更改地址0x10(对应05 02 90 00 08 1B 1B 90指令)的I_HOLD和I_RUN所对应的CS值,示波器用电流探头检测的电机电流基本都在0.24A左右,每加一个CS值,电机电流变化虽然有提升,但是不是线性增加的。想问问啥原因,或者有可能在哪个地方,我可以去试试,谢谢大神们了。困扰我2天了。

电流有效值公式

电流有效值公式

寄存器配置

寄存器配置

网友A:
由于PWM控制数字化控制,导致电机电流变化不是线性增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PWM控制数字化控制,导致电机电流变化不是线性增加的。

谢谢大神,我再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