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知道洗板水洗板子的时候进到零件里比如轻触开关里面会不会影响寿命

楼主(2024-08-15):
或者比如产生一些接触不良什么的

网友A:
洗板水不会影响按键寿命,主要是洗板水溶解后的松香或者其他杂质进入到按键容易造成按键接触不良

网友B:
我不确定你的洗板水是什么品牌成分,可能会腐蚀塑料。
工厂批量清洗与维修用的洗板水成分不一样,不能乱用。

网友A:
补充一下,有些按键的材质不能用洗板水

网友C:
如果是洗完松香后的混合液流到按键里面,那么,按键大概率会接触不良,还没法解决,只能换按键。
反之,如果啥都没洗的,纯净洗板水流进按键,那么不会有任何问题。

楼主:
我就是担心洗掉的松香又跑到开关里面了,要是每块板子都用新的,成本好像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洗板水不会影响按键寿命,主要是洗板水溶解后的松香或者其他杂质进入到按键容易造成按键接触不良

那个可调电阻会不会也接触不良啊

网友D:
肯定会有影响的,洗板水洗板子时溶解了不少杂质。但你说接触不良的,只要水不是很脏问题不是很严重,我碰到的多按几次就好了。但最怕出厂后碰到回潮天,又很易造成接触不良,客户退货。反正开关最好别进液体。体

网友E:
有各种洗板水, 成本不同, 性能也不同. 按键可能要求高些.

还可以最后用工业用纯净水更洗一遍, 最后烘干.

网友F:
有机械接触的都不要用洗板水,板子看上去脏但是用户也看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机械接触的都不要用洗板水,板子看上去脏但是用户也看不到啊

我是担心剩余的那些残留物会影响使用寿命,比如发送漏电烧掉什么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担心洗掉的松香又跑到开关里面了,要是每块板子都用新的,成本好像有点高

你的担心是对的,我可以告诉你,有按键的地方,就算是用酒精,都有可能会使按键不良的
电位器更不用说,肯定会影响
网上说的是坏的电位器用酒精洗的话,还能用一下,可没说好的电位器用酒精洗没影响的
对于贴片量产的PCB,贴片之后就不要去管他了
对于手工焊接的东西,确实要清洗的话,要尽量避开电位器,按键之类有接触导电的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担心是对的,我可以告诉你,有按键的地方,就算是用酒精,都有可能会使按键不良的
电位器更不用说,肯定 ...

我是先贴片好,然后插件,安装散热器,然后用锡炉焊接的。

网友H:
洗板水,如果是酒精影响不大,如果是含有腐蚀性的洗板水,对按键等易腐蚀的器件影响比较大

楼主(2024-09-23):
测试了洗板水,比酒精的效果好,但是也是易燃的,看起来还酒精差不多,闻起来比酒精的味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