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COM接一个47K电阻一个电容,为什么能得到一个中点电压?

楼主:
     驱动1/4Duty 1/2BIAS 3V的方案电路见图,MCU为3V工作,用双向口做COM,PUSH-PULL或STANDARD输出口接SEG,并且每个COM都接一个47K电阻到一个电容,RC滤波后得到一个中点电压。     疑问: COM高阻态时,为什么是中点电压?上拉电阻在哪?

网友A(2024-08-15):
这个是液晶吧

网友B:
STC手册,单片机直接驱动LCD

网友C:
lcd的COM驱动要求正负交变驱动,单片机输出4个COM输出交替输出高低电平,4路汇总后可以理解 4路PWM输出汇总到一起形成占空比约50%PWM,阻容滤波后得到1/2电源电压,如果com高阻时 a笔段高电平对于com就是+1/2Vdd, a笔段低电平对于com就是-1/2Vdd,com与笔段产生交变方波才能显示。

网友B:
看附图,问题是没有上拉电阻到电源,该1/2电源电压如何得到的?

网友D:
比如:
首先com1输出,其他引脚为高阻态,com1输出高电平1ms,再转为低电平1ms,也就是50%占空比
接着com2输出,其他引脚为高阻态,com2输出高电平1ms,再转为低电平1ms,也就是50%占空比
。。。。。。如此循环,由于是50%占空比当然是1/2电压。

网友C:
看图如果com1输出H=电源电压,COM2输出L=0,com2,com3高阻,电容不就是1/2电源吗,这个要结合程序实现,LCD驱动是交变方波跟LED直流驱动是不同的。

网友E:
没有提供LCD的具体型号,回答问题会出现争议!也无法进行仿真!

网友F:
因为是50%方波,滤波就能得到中点电压。

网友G:
1/4Duty表示有4个COM,同时只有一个有效,有效的那个COM会驱动一半时间的高电平和一半时间的低电平。

感觉你的文档没完,后面应该还有时序图。

网友G:
发一个我以前收集的IO驱动LCD的文档,里面有驱动时序,你可以研究下。

网友H:
我也用这个电路、程序成功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