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锁相环检测电压、电流信号相关疑问

楼主:
1.换能器的阻抗推导过程

2.锁相环频率跟踪技术,具体是怎么跟踪频率的

3.图中有提到当电流相位超前电压时,D触发器输出“0”;反之输出“1”,这个结论是怎么得来的

4.图中的“flag”和“out”是送入单片机处理还是由单片机输出到这两个端口?如果是输入到单片机微处理器,那需要怎样的口才行?ADC?中断脚?还是普通的IO口就可以?具体是怎样进行频率动态调节的?

5.图中输入、输出信号分别指的是哪里出来的信号

网友A(2024-08-15):
相位误差-->VCO,最终频率相等,相位误差保持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

网友B:
频率锁相必然是动态的,无论这个电路架构是电压采集或者电流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