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串口通信的问题

楼主(2024-08-15):
我有一个蓝牙模块,用来与从机通信,波特率9600,8位数据一位停止位。发送固定的数据从机会有数据返回,我用stm32验证过了,从机是有返回的,然后我用APP控制蓝牙,给从机发送数据,从机没有返回数据,我又用示波器量了从机的Rx脚位,发现蓝牙是有数据发过来了,我读了一下这个波形,数据是正确的,但是从机的TX脚没有数据发送。我又用stm32模拟从机的接收与发送,stm32也能够正常与蓝牙通信,APP上也能收到stm32的发送的数据,目前stm32与蓝牙通信正常,stm32与从机通信正常,蓝牙与从机通信不正常,想问问大家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从机没有数据返回。

网友A:
手机的app上发送,往往会将数据拆分开来,,,,试试仔细调试调试

网友B:
换个手机app试试,数据是不是分包了,数据可能分成两段或者几段发过去了

网友C:
蓝牙通信协议
UUID:00001101-0000-1000-8000-00805F9B34FB
波特率:11520
起始位:A
停止位:F
校验位:无
握手协议:
主机手机发送0x01
  从机NRF24L01返回1表示连接成功。
接入地址access adress    数据信息
PDU    循环冗余校验
CRC    数据序号Pream
4个字节    3个字节    3个字节    2个字节
0x8E89BED6    AXXXX……F

网友D:
是不是波特率?

网友E:
这种情况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1. 蓝牙与从机的通信协议不匹配:虽然波特率、数据位和停止位设置相同,但可能存在其他通信协议参数不匹配的情况,比如校验位、流控制等。
2. 从机的状态问题:从机可能处于某种异常状态,导致无法正常响应蓝牙的通信请求。可以检查从机的工作状态指示灯或者通过其他方式确认从机是否正常工作。
3. 电源问题:从机的电源供应不稳定可能导致其无法正常工作。检查从机的电源连接是否良好,电压是否稳定。
4. 蓝牙模块与从机的连接问题:检查蓝牙模块与从机之间的连接线路是否正确、接触是否良好。可能存在线路松动、虚焊等问题。
5. APP 发送的数据格式问题:虽然示波器显示蓝牙发送的数据正确,但 APP 发送的数据格式可能与从机期望的格式不一致。检查 APP 发送数据的格式是否符合从机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情况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1. 蓝牙与从机的通信协议不匹配:虽然波特率、数据位和停止位设置 ...

看了您的回复,感觉有可能是第五点,现在不好排查,我只能用示波器测从机的RX引脚,数据也确实是对的,只是跟跟stm32的波形比起来,app发送的更快,stm32发送完一个字节大约会有100us的高电平等待,而app发出去的没有这么长,大约只有十几个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的app上发送,往往会将数据拆分开来,,,,试试仔细调试调试

我测了stm32的波形,跟APP的波形数据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