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S1255读数抖动的问题

楼主(2024-08-16):
请教各位大佬,我用ADS1255读取电压值的时候发现读数在mv级别抖动,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使这个抖动更小呢。

网友A:
有一个简单且较粗暴的方法,多次、均值,如20次

网友B:
24位的ADC抖动是正常的,沙发已经给出解决办法了,累加之后再平均,缺点是反应比较慢,但这也最常用的办法

网友C:
不要用转接板, 正式画PCB. 噪声与数据输出速率有关. 高速时噪声大概在60uV  VPP,  低速时可减小10倍.

如果要求高的话, 要差分输入(用精密运放), 差分可减小地线噪音.
并且用光耦与MCU隔离. 供电隔离(MCU与模拟+ADC部分)
国产精密运放现在也很多.而且也不贵(如GS8591-SR)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用转接板, 正式画PCB. 噪声与数据输出速率有关. 高速时噪声大概在60uV  VPP,  低速时可减小10倍.

如 ...

好的,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位的ADC抖动是正常的,沙发已经给出解决办法了,累加之后再平均,缺点是反应比较慢,但这也最常用的办法

但是就是用来测量小脉冲的电路,有没有不损耗反应时间的方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简单且较粗暴的方法,多次、均值,如20次

请问有没有不损耗反应时间的方法吗?

网友D:
刚好我也在调试ADS1256,MV抖动应该不对,电源不干净或者设置不对, 刚好我也在调试ADS1256,可以0.1MV位上 ±1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好我也在调试ADS1256,MV抖动应该不对,电源不干净或者设置不对, 刚好我也在调试ADS1256,可以0.1MV位上 ...

您好,可以参考一下您的设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