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通过检测正弦波的方式读取市电有效值电压

楼主:
像这种通过运放直接正弦波来读取电压的,是怎么做的有没有可参考的代码。

网友A(2024-08-17):
运算放大器OUT1应该使用由二极管构成的有源全波整流电路。

网友B:
这种不用有源整流应该是特意的,交流有些需要测量相位,功率因数,有效值,峰值、谐波、频率这些整流滤波就不能用,上图,二极管做限幅,U3A做取样放大,R15,R20做零点偏移,双极性的交流转单极性直流。U3B做缓冲。R2 C3做高频滤波,抗干扰。MCU ADC采样速度可以达到几微秒。每个交流周期可以采样几万次。选择合适采样频率,例如ADC采样10kHZ每个交流周期采样200次,然后200次结果积分就可以计算出交流有效电压,平均电压,根据采样值大小比较可以计算出峰值电压,电压相位。更多次采样还可以测出交流频率,好的算法可以更快速度获取.这些普通整理滤波要实现更复杂,响应也较慢。

网友C:
计算均方值,比如使用20KHz的速度采样,采样时间为20ms的整数倍(时间越长越稳定准确),做好用晶振做MCU主频。我一般用500ms一次的速度刷新,能得到稳定的电压、电流值有效值、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功率因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