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606采样值跳动

楼主(2024-08-16):
使用的是stm32l451片子,对ad7606进行3通道100k采样,采5000个点,硬件spi速度为10m,主频80m,才出来的电流值不停地在跳动,请问是什么问题,采样部分用的是ll库函数,求大佬指点

网友A:
采样时间滤波,占空比置

网友B:
可以采用平均值滤波技术,使ADC输出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采用平均值滤波技术,使ADC输出稳定。

用的是ad7606,数据应该是器件处理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样时间滤波,占空比置

占空比我设置的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