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S、放大器、等效阻抗几个问题

楼主:
DDS、放大器、等效阻抗几个问题

1.DDS分辨率这么计算对不

2.程控放大器相关的参数理解

3.等效阻抗是哪段到哪段的阻抗

网友A(2024-08-20):
设备在没有应用信号时在电流和电压输出端所表现出的随机波动。这些噪声来源可能包括热噪声、闪烁噪声(1/f噪声)、散粒噪声等。让我们分别理解这两个噪声的单位:  电流噪声(单位:fA//Hz):  这里的“fA”代表飞安(femtoampere),是电流的单位,1 fA = 10^-15 A。 “//Hz”表示这些噪声电流是在一个频率周期(Hz)内的平均值。噪声通常随频率变化,所以给出单位时,会指定是在每赫兹的频率上测量的噪声水平。 电压噪声(单位:nV//Hz):  “nV”代表纳伏(nanovolt),是电压的单位,1 nV = 10^-9 V。 与电流噪声类似,“//Hz”表示这些噪声电压是在一个频率周期内的平均值。

网友B:
1、噪声是跟频率相关的,跟频率开方成正比。
2、带宽是0~截止频率,给的参数就是截止频率,所以是一个频率点。
3、低失真就是波形失真系数很低,波形很好。
4、对的,DDS分频率 = fc/累加器长度。
5、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是初次级阻抗比为4:1,而次级阻抗为2欧,则初级就是8欧。
以上都是非常基本的电子学知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设备在没有应用信号时在电流和电压输出端所表现出的随机波动。这些噪声来源可能包括热噪声、闪烁噪声(1/f ...

你的功力深厚  谢谢讲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噪声是跟频率相关的,跟频率开方成正比。
2、带宽是0~截止频率,给的参数就是截止频率,所以是一个频率 ...

谢谢讲解

网友D(2024-09-24):
楼主您好,能否加个联系方式沟通学习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