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H8K64U单片机IIC总线单主机多从机怎么使OLED显示光强

楼主:
我在做设计的时候想用stc8h8k64u单片和BH1750光强模块采集光强之后使用OLED显示出来,在此之前考虑过IIC总线会冲突问题所以使用不同的IO口,但现在还是出现了问题采集不到光强但是OLED能显示,以下是我的原理图和代码,望大佬解答

屏幕截图 2024-08-16

网友A(2024-08-16):
你要首先确认BH1750连接是否正确,通讯是否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要首先确认BH1750连接是否正确,通讯是否正常

好的,那大佬软件部分有啥问题吗,现在可能是接线的问题吗
有没有可能那个延时函数我用的是12T的,现在是1T的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