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ISP升级失败

楼主(2024-08-16):
想升级到最新版本但一直失败,是不是电脑的系统不支持新版本啊?

网友A:
那就试一下上官网下载一个最新的,软件是免安装的,解压后,发送到桌面快捷方式就能用了!

网友B:
请问你现在是什么版本的?想升级到什么版本的?

网友C:
从STC官网下载即可。目前最新 是V6.94M版

网友D:
H81M主板好像只能使用6.89以下的版本。新版本用不了,界面不显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H81M主板好像只能使用6.89以下的版本。新版本用不了,界面不显示!

你这是太新,h61都正常

网友F:
P1.0和P1.1脚短路并接地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