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过采样增加精度的问题

楼主(2024-08-17):
想做一个数字万用表32  的精度0.8mv,后来改用1.8vref  不过是0.4,没有提高小数点位,无任何意义  后来研究了一下过采样,了,可以提高到14位,这样就能达到0.01    可以提高一个小数点位,问,这样的方案是否可行?

网友A:
增加精度,取决两个因素,一是基准电压的精度,二是ADC的位数。

网友B:
stm32 虽然 理论采样 12位, 但是 实际上 有效精度也就 10位。 所以 直接测量 远达不到 0.8mv 精度。
要达到 0.8mv 需要 硬件预放。

网友C:
提高基准电压精度,多次采样 、3-9次采样取中位值滤波,再取16次中值累加 形成伪16位ADC。精度会有效提高。

网友D:
过采样可以增加STM32 ADC的有效位数 如12位增加到14位, 但没有提高精度, 不会提高INL, 也就是线性精度还是10bit.
其实普通使用10bit也够用了(约0.1%), 想提高性能,应该是把你的测量值,经过放大或衰减到总量程的40~80%范围内.

网友E:
STM32的12位ADC有12位精度?能到10位就不错了。
过采样有效的前提是:逼近式ADC线性好、比较器增益高、输入信号带有幅度为1LSB左右三角波噪声或白噪声。这些条件不满足,过采样都是白搭,就STM32的ADC性能,没啥意义。Sigma Delta ADC用一个高性能比较器就可能得到24位的分辨率,高达20位或以上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