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PWM控制电机 开源stm32循迹小车详细制作过程(附加完全版代码)-openmv视觉...

楼主(2024-08-17):
第五章-PWM控制电机5.1-认识PWM
参数如何描述PWM
5.2-PWM配置
根据我们小车原理图我们知道是 PA11和PA8两个引脚要设置为PWM输出
这里为什么小车原理图要这样设计那?

    根据A4950的使用要求
    根据STM32F103C8T6的定时器复用功能重映射3.我们这先介绍原因:

原因1:介绍电机驱动后,我们会说明
原因2: 因为STM32中文参考手册介绍了,TIM1_CH1和TIM1_CH4可以复用功能重映射到PA8和PA11我们使用软件配置 PA11和PA8这里配置
然后我们生成代码
PWM输出的配置就已经完成了,但是不能输出产生PWM波,因为Cube在生成代码时,有很多外设初始化完后默认是关闭的,需要我们手动开启。
  HAL_TIM_PWM_Start(&htim1,TIM_CHANNEL_1);//开启定时器1 通道1 PWM输出
  HAL_TIM_PWM_Start(&htim1,TIM_CHANNEL_4);//开启定时器1 通道4 PWM输出
我们软件仿真一下、查看PA11与PA8波形那么频率就是 1/0.002 = 500HZ
这就是我们要设置的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宏来修改占空比
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1, TIM_CHANNEL_1, 40);
5.3-PWM测试方法
上面我们生成了PWM下面我们测试一下
KEIL软件仿真方法:
软件模拟仿真不需要任何硬件-下面是官方介绍选择软件仿真
DARMSTM.DLL
-pSTM32F103C8
设置时钟频率-板子外部晶振8Mhz 这里我们选择8Mhz
(新版的keil5里没有那个设置频率的功能)开启仿真打开逻辑分析仪器添加要观察的引脚点击全速运行
使用仿真器硬件仿真
选择仿真器仿真-检测已经识别出芯片ID
一样的可以开启仿真但是硬件仿真好像目前还不能使用过逻辑分析仪、但是硬件仿真是在硬件上跑的,可以向硬件输入数据或者由硬件输出数据、比如按键仿真的时候就可以使用硬件仿真。
使用示波器工具测量波形(非重点)
这章我们先讲到这里,下章我们说如何做电机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