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0038D接收头,接收不到信号,发射端正常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4-08-17):
(无正文)

网友A:
发射频率和接收频率是否匹配!

网友B:
上拉电阻。。。。这接收头很容易接收到的,可以使用逻辑分析仪查看,作为检测也可以并一个led来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射频率和接收频率是否匹配!

频率是一致的,接收端不能产生持续的接收信号,每次上电才产生一次,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拉电阻。。。。这接收头很容易接收到的,可以使用逻辑分析仪查看,作为检测也可以并一个led来查看

用示波器看,信号只有上电的一瞬间有,信号比较弱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