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0如何选中连接某个网络的 所有元器件

楼主(2024-08-17):
AD20如何选中连接某个网络的 所有元器件。或者高亮显示,或者元件列表

网友A:
选中:CTRL+鼠标左键点网络,取消选中:CTRL+鼠标左键点空白。

网友A:
选中:CTRL+鼠标左键点网络,取消:CTRL+鼠标左键点空白处。

网友B:
shift+鼠标左键点击网络后可以高亮显示该网络下的所有器件

网友C:
只知道按住alt键点击网络,会选中相应网络标号的网络,并且与这个网络连接的元件会呈现出一种添加了蒙板的效果,元件效果不是高亮,也没有选中,不知道这样的效果满足不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D:
按下Ctrl键键,再点击需要的网络线,即可高亮显示。按下tab件可以分段显示,希望有帮助

网友E:
两种方式:①CTRL+H,鼠标左键点网络选中②CTRL+鼠标左键点网络,取消选中:CTRL+鼠标左键点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