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电源芯片电容大小问题

楼主:
芯片型号为cj7553   规格书建议输入输出电容都使用1uf,请问下,这个具体怎么选择

网友A(2024-08-19):
型号应该是7533吧
输入有1uf也足够,输出1uf对芯片要求极高,除非电流很小且没有大的突变电流,一般大的突变电流会直接拉低电压造成低于单片机复位门槛电压,这类负载大多数10uf输出电容都稳不住,需要并100uf或以上的电解解决。也可以使用性能psrr性能更好的芯片,10uf也能稳住。不要看规格书要实测。
有10uf也能稳住的高psrr的75xx系列,可私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型号应该是7533吧
输入有1uf也足够,输出1uf对芯片要求极高,除非电流很小且没有大的突变电流,一般大的突 ...

是7533,那这么看的话输出用多大的电容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7533,那这么看的话输出用多大的电容呢?

输入和输出两个104电容,这是肯定不能少的
大电容用电解电容或者是无极电容都可以,10uF能够胜任几乎所有的单片机电路,100uF基本就是完全OK的
音响电路除外,因为它能听得出来的
在一本叫"电子技术自学指南"的书中,有这方面的介绍,你可以网上搜索看一下
沙发的说法没什么道理,有点经验的都不会让单片机跟着大电流用同一个电源电路的也不会让单片机来输出大电流的,大电流单片机都是以灌电流(也就是吸入电流)为主的
如果非得用同一个电路不可的话,比如充电宝,点焊机之类的,它的电源本身就有很强的电流输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7533,那这么看的话输出用多大的电容呢?

上面已经说了,要实测,1uf是不可能的,最少10uf起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输入和输出两个104电容,这是肯定不能少的
大电容用电解电容或者是无极电容都可以,10uF能够胜任几乎所有 ...

感谢,我来查下这本书看看。

网友D:
说的很清楚:推荐输入1uF、输出1uF。
严重提醒:HT75XX系列输出很容易有过冲!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说的很清楚:推荐输入1uF、输出1uF。
严重提醒:HT75XX系列输出很容易有过冲!

好的,感谢,现在还是按数据手册的电容设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说的很清楚:推荐输入1uF、输出1uF。
严重提醒:HT75XX系列输出很容易有过冲!

没有问题的,1uf也不会过冲,有问题的加100uf只是缓解并微解决。

网友E:
100uf导致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