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c51单片机免费的IDE

楼主(2024-08-19):
请问,各位: 有没有 c51 不收费 的 IDE ?请推荐一个,谢谢!

网友A:
SDCC编译器

网友B:
处理过的KEIL不能用吗?

网友A:
如果是STC的单片机,可以用天问的字符编程模式支持STC全系列芯片用的是SDCC的编译器 全开源的

网友A:
也可以用VS下载SDCC的补丁。VS的代码提示功能会比较友好但是环境需要自己配置 稍微麻烦一点

楼主:
鸣谢,各位热心解答、帮助。我下载看看。谢谢!

网友C:
可以用VS下载SDCC的补丁

网友D:
天问block,ke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