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脉冲信号的滤波设计

楼主: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我通过AD读取一个脉冲信号,基准电压为0V,脉冲信号峰值为25mv,什么样的滤波方法可以使测量结果更准确呢?

网友A(2024-08-19):
额,你读脉冲信号为什么要用AD,需要测脉冲电压吗?取脉冲的话建议用外部中断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额,你读脉冲信号为什么要用AD,需要测脉冲电压吗?取脉冲的话建议用外部中断吧。

这些都是课题要求,没有办法更改了。

网友C:
不清楚你的工作频率,1MH以下使用二阶有源滤波方案;另外MCU不能处理负电平信号,这需要精密滤波器将负电平信号转变成正电平信号,再使用二阶有源或无源滤波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