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这个真值表怎么用的?

楼主:
比如想要让s2亮其他的不亮该怎么弄?程序: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_1621.h"
#include "stm32f10x.h"

char dispnum[6]={0};
const char num[]={0Xff};
int main()
{
        long int t=0;
        int i;
        delay_init();
        HT1621_IO_Init();
        Init_1621() ;

        HT1621_all_on(16);
        delay_ms(500) ;
        HT1621_all_off(16);
        delay_ms(500);
        for(i=0;i<16;i++)
        {
                HT1621_all_on_num(16,num[ i]);
                delay_ms(200);
        }
        while(1)
        {
    displaydata(t,1,1,1,1);
    t++;
                if(t>99999) t=0;
                delay_ms(50) ;
        }
}

网友A(2024-08-20):
看每个显存寄存器对应的段。

网友B:
S2是com1的pin29,             又有代码用 HT1621_all_on(16);         delay_ms(500) ;         HT1621_all_off(16);         delay_ms(500);这几段对显示屏自检,所以可以尝试以下从HT1621_all_on_num(16,num[ i]);改后面num[i]中i的值,应该会有一个对应S2,还一种比较粗暴的方法,给电源共阴极/阳极接电,然后拿电笔一个一个去测图二下表的36个引脚去看对应的亮灯

网友C:
我的方法是用for循环把所有的段分别显示一遍,自己记下来对应的段码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