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片内都集成了哪些功能部件?

楼主(2024-08-20):
求助,关于51单片机的使用 谢谢大家

网友A:
51单片机外设最丰富的是STC的,连32位内核的51都有,4串口、8路高级PWM、高精度12位ADC、I2S音频总线、硬件整数数学运算单元、硬件浮点运算单元、CAN总线、LIN总线、多路SPI、QSPI、I2C、7个定时器、LCM驱动、电容感应触摸按键、段码LCD驱动、RTC。。。。。还有很多别的。

网友B:
好好的买本51的入门书看看吧。

网友C:
看对应的单片机的说明书

网友D:
不同厂家,不同型号,集成的功能部件不同,具体要看这个单片机的说明书。

网友E:
看单片机的芯片手册啊

网友F:
集成啥东西的都有。
以TI 公司为例, 有集成 蓝牙, ZIG , 2.4G的 CC25XX 全系列
不过新产品 基本都迁移到 Cortex-M 架构了, 51 彻底淘汰估计不远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51单片机外设最丰富的是STC的,连32位内核的51都有,4串口、8路高级PWM、高精度12位ADC、I2S音频总线、硬件 ...

STC32  属于251,不属于51单片机了。

网友H(2024-10-03):
引用 网友A:
51单片机外设最丰富的是STC的,连32位内核的51都有,4串口、8路高级PWM、高精度12位ADC、I2S音频总线、硬件 ...

还有D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