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程序输出参数不正确

楼主:
请教大神,当前一段程序,如图1和图2所示;
图一中参数cardcontent[0]和starttime[1]的数值分别为30和21;都可以正常输出,但是当他们相减的时候,输出的数值为0F;
正确数值应该是9,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错误呢?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A(2024-08-21):
30和21不是16进制的吗?0x30-0x21不就等于0x0f吗?

网友B:
数制没有定义好吧,你这个明显就是16进制的定义数据而不是10进制的数据,16进制的30-21=F,定义更改为十进制整数或者十进制浮点数就好了

网友C:
兄弟,30和21是16进制啊

网友D:
应该是16进制数,好好学习基础。

网友E:
cardcontent[0]和starttime[1]是十六进制的数据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数制没有定义好吧,你这个明显就是16进制的定义数据而不是10进制的数据,16进制的30-21=F,定义更改为十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