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验算法分析

楼主(2024-08-21):
下面这个是一段hex文件的内容
-------------------------------------------------------------------
:10000000020284CAD8CA797D7374F87E70301202F5
:100010006B74F87E708012026B1202C66CDD74FA8B
:10002000CAB87AF1827AE183E4937C7BDAB812026F
:100030006B0B740BD0BED01078E474F87E70901205
:10004000026B1202C66CDD74FACAB87AF1827AE1E8
:1000500083E4937C7BDAB812026B0B740BD0BED0B6
:100060001078E474F87E708812026B1202C66CDDA0
:1000700074FACAB87AF1827AE183E4937C7BDAB8C5
-------------------------------------------------------------------
43 bf  16 是最终算出的校验码。
-------------------------------------------------------------------
其实总共8行数据
1 020284CAD8CA797D7374F87E70301202
2 6B74F87E708012026B1202C66CDD74FA
3 CAB87AF1827AE183E4937C7BDAB81202
4 6B0B740BD0BED01078E474F87E709012
5 026B1202C66CDD74FACAB87AF1827AE1
6 83E4937C7BDAB812026B0B740BD0BED0
7 1078E474F87E708812026B1202C66CDD
8 74FACAB87AF1827AE183E4937C7BDAB8
8行数据汇总
020284CAD8CA797D7374F87E703012026B74F87E708012026B1202C66CDD74FACAB87AF1827AE183E4937C7BDAB812026B0B740BD0BED01078E474F87E709012026B1202C66CDD74FACAB87AF1827AE183E4937C7BDAB812026B0B740BD0BED01078E474F87E708812026B1202C66CDD74FACAB87AF1827AE183E4937C7BDAB8
如果我们使用CRC24算法,并且初始向量设置为0的话,计算出来的是CRC是6711A8, 但正确的校验码是43 bf  16,
那么这个43 bf  16 难道用的不是CRC24 ?

网友A:
:10000000020284CAD8CA797D7374F87E70301202F5
这段数据:
:应该是头,10:应该是数据长度,中间有个00:应该是对应的功能码,F5是校验和,从10开始到02结束的校验和

网友B:
HEX文件的校验方法很简单:
:10000000020284CAD8CA797D7374F87E70301202F5
对10000000020284CAD8CA797D7374F87E70301202计算累加和,取低字节取补码,就是F5。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00000020284CAD8CA797D7374F87E70301202F5
这段数据:
:应该是头,10:应该是数据长度,中间有个00 ...

大佬,你都不看我问的问题吗?我问的不是这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HEX文件的校验方法很简单:
:10000000020284CAD8CA797D7374F87E70301202F5
对10000000020284CAD8CA797D73 ...

为啥都不看问题就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