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函数参数个数问题

楼主(2024-08-21):
很多题中都说c51函数参数是寄存器传递的,个数有严格显示,不能超过3个。我测试了,很多个都没有问题啊。例如下面,编译完全通过,没任何问题。
#include<reg51.h>
char fun(int a,int b, int c, int d,char e){

        return a+b+c+d+e;
}

void main(){
  char x;
        x=fun(1,2,3,4,5);
        P2=x;
        while(1);

}

网友A:
先了解全局变量与局部变量的区别,你这个是函数内定义的局部变量,局部变量的限制要高一点吧,一般范围是在5-10个。
全局变量一般要求是不超过2个,当然程序中你多了程序也可以执行(不排除一些编程软件直接限制全局变量在函数的数量,直接报错),多于3个时一部分通过存储区传递,直接的影响了程序的执行效率和程序的可读性,对于程序执行和维护都不友好

网友B:
C51的函数所带的参数是要入栈的,所以能带多少个参数由单片的RAM来决定。
理论上可以很多,只要你的RAM够大。
但如果一个函数如果带了10多个、甚至更多个参数,明显不是个好的编程习惯和风格。
所以RAM还是该省省、该花花。

网友C:
C语言会处理这个问题,很多参数建议还是结构体传递

网友D:
改成int fun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