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0路输入14路输出工控板电路原理图

楼主(2024-08-21):
求各位大神  帮我看看我这个板子有没有问题  我做的10路输入 14路输出的板子   主要就是怕电容不够用    求各位大神帮我指点指点

网友A:
推动继电器的三极管下偏置电阻还是用上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动继电器的三极管下偏置电阻还是用上好一些

请问我这个电容够用吗

网友B:
把指示灯移到基极可以节省元件也就是节省钱

网友A:
应该够,但104还是要看PCB上的合理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指示灯移到基极可以节省元件也就是节省钱

请问我这个电容够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够,但104还是要看PCB上的合理位置

这个是板子   麻烦您帮我看看

网友A:
D1位置可以移动到104的右侧,然后这些104不是全部靠在一起,顺着等位线适当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位置可以移动到104的右侧,然后这些104不是全部靠在一起,顺着等位线适当分开

那别的地方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C:
你这个继电器输出又没有独立的电源,用光耦意义不大,是我就直接用MOS管直接驱动继电器了,比三极管好用。AO3400这类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继电器输出又没有独立的电源,用光耦意义不大,是我就直接用MOS管直接驱动继电器了,比三极管好用。A ...

具体怎么做呢   求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我这个电容够用吗

不够,假设继电器多个同时工作电流大的情况下,想象看会不会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够,假设继电器多个同时工作电流大的情况下,想象看会不会波动?

哦    那我再放大点的电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