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32的寄存器可以这样操作,而51单片机的不行

楼主:
32的是可以直接将地址强制类型转化为指针,然后再解引用,就可以直接给这个寄存器赋值操作了。
但是51的不行,不知道干嘛,

网友A(2024-08-21):
可以的,你那个括号有问题。

网友B:
51用汇编也可以实现同样的效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你那个括号有问题。

那你试着不要“reg52.h"头文件,看看能不能把P1的引脚都置0。

网友D:
51的寄存器只能直接寻址操作,不能用间接寻址,所以不能用指针。

网友E:
是因为32比较落后,没有bit功能,只能这么操作
而51就比较强大,不但能用bit赋值,也能用指针赋值
只是你没写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你试着不要“reg52.h"头文件,看看能不能把P1的引脚都置0。

的确是这样子的,但是xdata寄存器可以这样定义,我看过别的单片机的头文件定义。

网友A:
又有新发现。参照别的头文件加上内存区块名

发现加了data和加idata和不加生成的汇编代码一样。这算不算??,既然支持了,就应该有区别吧。

网友F:
我尝试回答,不知道是否有误,请指正。
1、51特殊功能寄存器与RAM使用统一编址,如果用这种指针方式访问,编译器不知道指向哪个鬼,编译器会给出警告说:内存空间或许无效。
2、所以,51使用关键字SFR访问特殊寄存器。如:sfr   P1  = 0x90;        //P1口数据寄存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的确是这样子的,但是xdata寄存器可以这样定义,我看过别的单片机的头文件定义。

是的 我也是看见过别的51内核的单片机这么做,所以才需要搞懂
#define I2C_SR                    *(_IO  uint8 xdata *)0x402b        // RV:  00H      I2C状态寄存器

网友C:
我也看了这段话,但是没有整明白,有人说32的是地址映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 我也是看见过别的51内核的单片机这么做,所以才需要搞懂
#define I2C_SR                    *(_IO ...

这个寄存器地址是在xdata区域,不在0x80--0xFF,所以可以这样定义,大多数寄存器地址是0x80--0xFF,需要使用直接寻址,
如果用间接寻址访问0x80--0xFF,就是访问idata的RAM,
如果用直接寻址访问0x80--0xFF,就是访问寄存器
0x00-0x7F可以是data区,也可以是idata区
如果用间接寻址访问0x00--0x7F,就是访问idata区
如果用直接寻址访问0x00--0x7F,就是访问data区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也看了这段话,但是没有整明白,有人说32的是地址映射,

总而言之
0x80~0xFF地址的寄存器只能用SFR来访问, 如
sfr P3 = 0xB0;
...
P3 = 0x0F;
if(P3 != 0x0F)
{
...
}

网友H:
你稍微懂一点点的 硬件知识,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指针访问属于 “间接访问”。
而51的SFR 属于 只能"直接访问",是不能用指针访问的。
至于,51的扩展寄存器 XSFR 属于只能“间接访问”,即无论如何都必须通过指针才能访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