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UNO与ESP8266编译之惑

楼主:
一个新手,在试用Arduino IDE编辑驱动TM1367数码管小程序时,出现以下问题不得其解,求助路过老师予以解惑。
同一程序,Arduino UNO程序编译正常,ESP8266MOD无法编译。
TimeOne.h库文件引用的avr/io.h也查不出出处,删也删不得。
怎样才能兼顾Arduino UNOESP8266MOD共用,求教大家了,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A(2024-08-22):
写库时,没有做到了各平台通用,就不默认是不通用。

如果想通用,要么得自己重写,要么另找通用的。

单独一个地方,可以使用宏定义判断,类似这样
#if defined(ESP8266)
    //ESP8266的
#else
   //非ESP8266的
#endif

网友B:
     缺少avr/io.h库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写库时,没有做到了各平台通用,就不默认是不通用。

如果想通用,要么得自己重写,要么另找通用的。

谢谢你的建议,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