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采集程序qt源码

楼主(2024-08-22):
#include "mainwindow.h"
#include "ui_mainwindow.h"
#include <QTimer>
#include <QDebug>

MainWindow::MainWindow(QWidget *parent) :
    QMainWindow(parent),
    ui(new Ui::MainWindow), m_serialPort(new QSerialPort()), m_timer(new QTimer)
{
    ui->setupUi(this);

    QComboBox* serialCbo = findChild<QComboBox*>("cboSerial", Qt::FindChildOption::FindChildrenRecursively);

    //获取所有串口信息
    foreach(const QSerialPortInfo &info,QSerialPortInfo::availablePorts())
    {
        qDebug() << "serialPortName:" << info.portName();
        qDebug() << "isBusy:" << info.isBusy();
        qDebug() << "isNull:" << info.isNull();
        qDebug() << "serialCbo:" << serialCbo;
        if(!info.isBusy()){
            serialCbo->addItem(info.portName());
        }
    }
}

MainWindow::~MainWindow()
{
    delete ui;
}

void MainWindow::on_btnOpenSerial_clicked()
{
    QPushButton* btn = findChild<QPushButton*>("btnOpenSerial", Qt::FindChildOption::FindChildrenRecursively);
    if(btn->text() == "打开串口"){//打开
        if(m_serialPort->isOpen())//如果串口已经打开了 先给他关闭了
        {
            m_serialPort->clear();
            m_serialPort->close();
        }

        //设置串口名字 假设我们上面已经成功获取到了 并且使用第一个
        QComboBox* serialCbo = findChild<QComboBox*>("cboSerial", Qt::FindChildOption::FindChildrenRecursively);
        m_serialPort->setPortName(serialCbo->currentText());

        QLabel* serialState = findChild<QLabel*>("lblSerialState", Qt::FindChildOption::FindChildrenRecursively);
        if(!m_serialPort->open(QIODevice::ReadWrite))//用ReadWrite 的模式尝试打开串口
        {
            serialState->setText(serialCbo->currentText() + "打开失败!");
            return;
        }
        //打开成功
        serialState->setText(serialCbo->currentText() + "打开成功!");

        m_serialPort->setBaudRate(QSerialPort::Baud9600,QSerialPort::AllDirections);//设置波特率和读写方向
        m_serialPort->setDataBits(QSerialPort::Data8);        //数据位为8位
        m_serialPort->setFlowControl(QSerialPort::NoFlowControl);//无流控制
        m_serialPort->setParity(QSerialPort::NoParity);    //无校验位
        m_serialPort->setStopBits(QSerialPort::OneStop); //一位停止位

        //连接信号槽 当下位机发送数据QSerialPortInfo 会发送个 readyRead 信号,我们定义个槽void receiveInfo()解析数据
        connect(m_serialPort,SIGNAL(readyRead()),this, SLOT(receiveInfo()));
        connect(m_timer,SIGNAL(timeout()),this, SLOT(timeUpdate()));
        btn->setText("关闭串口");
    }else {//关闭
        QComboBox* serialCbo = findChild<QComboBox*>("cboSerial", Qt::FindChildOption::FindChildrenRecursively);
        QLabel* serialState = findChild<QLabel*>("lblSerialState", Qt::FindChildOption::FindChildrenRecursively);
        if (m_serialPort->isOpen())
        {
            m_serialPort->close();
            serialState->setText(serialCbo->currentText() + "关闭成功!");
            btn->setText("打开串口");
            return;
        }
        serialState->setText(serialCbo->currentText() + "不能重复关闭!");
    }
}

float power;
int i = 1;

QByteArray buf;

void MainWindow::receiveInfo()
{
    m_timer->start(100);
    buf.append(m_serialPort->readAll());
}

void MainWindow::timeUpdate(){
    m_timer->stop();
    if(buf.length() > 0){
        qDebug() << "receive..." << buf.length();
        //上述方法不是每次都返回21,每次可能不能完全读完,分几次读取,或一次读完的都有
        if(buf.length() != 25){//只对正确的情况做处理,其余数据不全的忽略
            return;
        }

        //buf[17] 返回类型为 QByteRef 类型,并非char,不能用它
        //而应该用at()

        //取电压
        qDebug("volt %02x-%02x", buf.at(3), buf.at(4));
        float volt = ((unsigned char)buf.at(3) << 8) + (unsigned char)buf.at(4);
        qDebug() << volt;
        volt *= 0.1;
        QString data = QString("电压:%1 V").arg(volt);
        QLabel* lblVolt = findChild<QLabel*>("lblVolt", Qt::FindChildOption::FindChildrenRecursively);
        lblVolt->setText(data);

        //取电流
        float circuit = (buf.at(5) << 8) + buf.at(6);
        circuit += ((buf.at(7) << 8) + buf.at(8)) << 16;

        data = QString("电流:%1 mA").arg(circuit);
        QLabel* lblCircut = findChild<QLabel*>("lblCircut", Qt::FindChildOption::FindChildrenRecursively);
        lblCircut->setText(data);

        //取功率
        power = (buf.at(9) << 8) + buf.at(10);
        power += ((buf.at(11) << 8) + buf.at(12)) << 16;
        power *= 0.1;

        data = QString("功率:%1 W").arg(power);
        QLabel* lblPower = findChild<QLabel*>("lblPower", Qt::FindChildOption::FindChildrenRecursively);
        lblPower->setText(data);

        //取频率
        qDebug("%02x-%02x", buf.at(17), buf.at(18));
        float freq = ((unsigned char)buf.at(17) << 8) + (unsigned char)buf.at(18);

        freq *= 0.1;
        data = QString("频率:%1 Hz").arg(freq);
        QLabel* lblFreq = findChild<QLabel*>("lblFreq", Qt::FindChildOption::FindChildrenRecursively);
        lblFreq->setText(data);

        QLabel* serialState = findChild<QLabel*>("lblSerialState", Qt::FindChildOption::FindChildrenRecursively);
        QString statebuf = QString("正在采集 %1 次").arg(i);
        serialState->setText(statebuf);

        //update 图形
        //PaintFrame* frame = findChild<PaintFrame*>("frame", Qt::FindChildOption::FindChildrenRecursively);
        //frame->update(i, 140-(int)power, i, 140);
    }
    buf.clear();
}

部分代码下载(可能有错误,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