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们,220V爬电距离到底是多少?

楼主(2024-08-22):
看了几个板子,有的5毫米,有的3毫米,有的10毫米,有的挖孔,有的3毫米还不挖孔。到底哪个行啊。

网友A:
我用2.5的插件也不挖孔,大部分没问题,但是受潮后很容易发送短路,焊盘之间碳化。所以只要保持干燥就没问题,如果不能就开孔。
实际上干燥是必须的,再不行就涂覆胶水嘛。
你看那个220封装的比如可控硅,那两个脚之间的距离才多少?
留点返修也不错啊,可以收点维修费嘛!
不过只要空间允许,还是最好使用3.96的插件并开孔。空间太小了,只能用2.5的,线之间都不到1mm的、

网友B:
标准  L-N 之间3MM以上,金属外壳和初次级之间 要6MM 以上

网友C:
3毫米以上并挖孔

网友D:
看你设计什么东西用什么标准,我这边是7.62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2.5的插件也不挖孔,大部分没问题,但是受潮后很容易发送短路,焊盘之间碳化。所以只要保持干燥就没问 ...

谢谢,不只是插座,其他布线也要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  L-N 之间3MM以上,金属外壳和初次级之间 要6MM 以上

谢谢,我看有的上下板直接上边火线,下边零线,而且铺了很大一块铜,板子厚1.6,这样不就形成一个电容了?

网友E:
220V的峰值是310V,我一般按100V至少1mm间隔。如果有灰尘积落、潮湿,则会急剧降低,开槽是比较好的方法避免灰尘、潮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看有的上下板直接上边火线,下边零线,而且铺了很大一块铜,板子厚1.6,这样不就形成一个电容了 ...

这点电容应该没啥影响的吧。
只要空间允许,尽量远点,空间不允许就没办法了。20*50的小板子,做了3个IN,5个97A6的出,还有阻容降压和显示,还要让出外壳的安装螺丝,要是7.62的端子放进去,还是挺难的。

网友F:
看标准,记得以前温控器的布线是~220V最小间距是100mil。

楼主:
引用 网友E:
220V的峰值是310V,我一般按100V至少1mm间隔。如果有灰尘积落、潮湿,则会急剧降低,开槽是比较好的方法避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点电容应该没啥影响的吧。
只要空间允许,尽量远点,空间不允许就没办法了。20*50的小板子,做了3个IN ...

好的,我再想想,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标准,记得以前温控器的布线是~220V最小间距是100mil。

2.54毫米是吧,那可以。但是我看别人布的电流大的都很远,超过5毫米了,电流小的就是3毫米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设计什么东西用什么标准,我这边是7.62mm

快8毫米了,这个要是220V走线远就麻烦了

网友G:
请检查 IEC-60950,不仅要考虑爬电距离,还要考虑电气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