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11S测试电容参考程序和资料 32单片机

楼主(2024-08-22):
主控芯片为mm32,已经过测试,1000pf电容测试效果,误差在1%。程序调试中,仅供参考

#include "delay.h"
#include "command.h"
#include "Vbe.h"
#include "math.h"
#include "i2c_master.h"
#include "MC11S.h"
#define CLKIN 2.4
#define PI 3.14159

int MC11_WriteReg(uint8_t temp)
{
        u8 data;

        MC11_I2C_Transmit(I2C_ADDR[1],CFG,OS_SD_Stop_Trans);
        Delay_ms(10);
        if((temp=0x0C)||(temp=0x0D)||(temp=0x10)||(temp=0x15)||(temp=0x16)||(temp>=0x1D && temp<=0x1F)
                ||(temp>=0x21 && temp<=0x22)||(temp=0x25)||(temp==0x33))
        {
                MC11_I2C_Transmit(I2C_ADDR[1],CFG,REF_SEL_In_CLK|INTB_EN_EN|INTB_MODE_ALERT|CR_1S|OS_SD_Stop_Trans);
                Delay_ms(20);
                MC11_I2C_Transmit(I2C_ADDR[1],temp,temp&0xff);
                Delay_ms(20);
                MC11_I2C_Receive(I2C_ADDR[1],temp,&data);
                printf("\r\nRegAddr:%02X  Data:%02X",temp,data);
                if(temp==0x21)
                {
                        MC11_I2C_Transmit(I2C_ADDR[1],4,0);
                        MC11_I2C_Transmit(I2C_ADDR[1],5,0);
                        MC11_I2C_Transmit(I2C_ADDR[1],6,0);
                        MC11_I2C_Transmit(I2C_ADDR[1],7,0);
                }
        }
        else printf("\nThis register cannot be written to");
}

int MC11_ReadReg(void)
{
        u8 data=0;
        MC11_I2C_Transmit(I2C_ADDR[1],CFG,OS_SD_Stop_Trans);
        Delay_ms(10);
        for(u8 i=4;i<8;i++)
        {
                MC11_I2C_Receive(I2C_ADDR[1],i,&data);
                printf("\r\nRegAddr:%02X  Data:%02X",i,data);
        }

        for(u8 i=0x0C;i<0x0E;i++)
        {
                MC11_I2C_Receive(I2C_ADDR[1],i,&data);
                printf("\r\nRegAddr:%02X  Data:%02X",i,data);
        }

        MC11_I2C_Receive(I2C_ADDR[1],0x10,&data);
        printf("\r\nRegAddr:10  Data:%02X",data);

        for(u8 i=0x15;i<0x17;i++)
        {
                MC11_I2C_Receive(I2C_ADDR[1],i,&data);
                printf("\r\nRegAddr:%02X  Data:%02X",i,data);
        }

        MC11_I2C_Receive(I2C_ADDR[1],0x18,&data);
        printf("\r\nRegAddr:18  Data:%02X",data);

        for(u8 i=0x1D;i<0x20;i++)
        {
                MC11_I2C_Receive(I2C_ADDR[1],i,&data);
                printf("\r\nRegAddr:%02X  Data:%02X",i,data);
        }

        for(u8 i=0x21;i<0x23;i++)
        {
                MC11_I2C_Receive(I2C_ADDR[1],i,&data);
                printf("\r\nRegAddr:%02X  Data:%02X",i,data);
        }

        MC11_I2C_Receive(I2C_ADDR[1],0x25,&data);
        printf("\r\nRegAddr:25  Data:%02X",data);

        MC11_I2C_Receive(I2C_ADDR[1],0x33,&data);
        printf("\r\nRegAddr:33  Data:%02X",data);

        MC11_I2C_Receive(I2C_ADDR[1],0x7E,&data);
        printf("\r\nRegAddr:7E  Data:%02X",data);

        MC11_I2C_Receive(I2C_ADDR[1],0x7F,&data);
        printf("\r\nRegAddr:7F  Data:%02X",data);
}

/**
  * @brief  配置MC11时钟、计数时间
  * @param  timer 要设置的时钟
*@arg   REF_SEL_In_CLK  = 0x00  //选择内部时钟
*@arg   REF_SEL_Ex_CLK  = 0x80  //选择外部时钟
  * @retval 无
*/
void MC11_SetTimer(uint8_t timer,uint8_t scnt,uint16_t rcnt)
{
        uint8_t cfg;
        MC11_I2C_Transmit(I2C_ADDR[1],CFG,OS_SD_Stop_Trans);
        MC11_I2C_Receive(I2C_ADDR[1],CFG,&cfg);
  cfg=cfg&(~REF_SEL_Ex_CLK);
  cfg=cfg|timer;

        MC11_I2C_Transmit(I2C_ADDR[1],SCNT,0x0F);
        MC11_I2C_Transmit(I2C_ADDR[1],RCNT_MSB,rcnt>>8&0xFF);
        MC11_I2C_Transmit(I2C_ADDR[1],RCNT_LSB,rcnt&0xFF);
}

/**
  * @brief  配置驱动电流
  * @param  I:驱动电流
*@arg DRIVE_I_02mA              0x00:0.2mA
*@arg DRIVE_I_04mA              0x10:0.4mA
*@arg DRIVE_I_08mA              0x20:0.8mA
*@arg DRIVE_I_16mA              0x30:1.6mA
*@arg DRIVE_I_24mA              0x40:2.4mA
*@arg DRIVE_I_32mA              0x50:3.2mA
*@arg DRIVE_I_32mA1             0x60:3.2mA
*@arg DRIVE_I_32mA2             0x70:3.2mA
  * @brief  配置电压
  * @param  V:驱动电流
*@arg VDD_SEL                   0xFE:VDD
*@arg VDD_SEL_L                 0x01:适用于 2.0V<VDD<2.5V 的情况--低电压
*@arg VDD_SEL_H                 0x00:VDD 电压适配选择:0:适用于 2.5V<VDD<5.5V 的情况--高电压
  * @retval 无
*/
int MC11_SetDrive_I(uint8_t I,uint8_t V)
{
        u8 DRIVE_I=0,DRIVE_I2=0,data;float i1, i2;
        MC11_I2C_Transmit(I2C_ADDR[1],CFG,OS_SD_Stop_Trans);
        Delay_ms(10);
        if(I==DRIVE_I_02mA)       i1 = 0.2;
        else if(I==DRIVE_I_04mA)  i1 = 0.4;
        else if(I==DRIVE_I_08mA)  i1 = 0.8;
        else if(I==DRIVE_I_16mA)  i1 = 1.6;
        else if(I==DRIVE_I_24mA)  i1 = 2.4 ;
        else if(I==DRIVE_I_32mA)  i1 = 3.2;
        else if(I==DRIVE_I_32mA1) i1 = 3.2 ;
        else if(I==DRIVE_I_32mA2) i1 = 3.2;
        else i1 = 3.2;

        printf("\r\nSet Drive_I:%.1f mA VDD_SEL:%.1f mA",i1,i2);
        MC11_I2C_Transmit(I2C_ADDR[1],CFG,REF_SEL_In_CLK|INTB_EN_EN|INTB_MODE_ALERT|CR_1S|OS_SD_Stop_Trans);
        Delay_ms(20);
        MC11_I2C_Transmit(I2C_ADDR[1],DRIVE_I,I|V);

        MC11_I2C_Receive(I2C_ADDR[1],DRIVE_I,&data);
//                printf("\r\nRegAddr:%02X  Data:%02X",i,data);

}

/**
  * @brief  配置MC11报警触发门限和解除门限
  * @param  TH:设置单通道报警触发门限
  * @param  TL:设置单通道报警清除门限
  * @retval 无
*/

int MC11_SetAlert(float TH,float TL)
{
        u8 data[2],th,tl;float fTRL=0,fTRH=0;
        MC11_I2C_Transmit(I2C_ADDR[1],CFG,OS_SD_Stop_Trans);
        Delay_ms(10);
        printf("\r\nSet TH:%f TL:%f",TH,TL);
        if(TH>255)TH=255;
        if(TL>255)TL=255;

        tl=(int)(TL*64);
        th=(int)(TH*64);
        MC11_I2C_Transmit(I2C_ADDR[1],TR_L,tl);
        MC11_I2C_Transmit(I2C_ADDR[1],TR_H,th);

        MC11_I2C_Receive(I2C_ADDR[1],TR_L,&data[0]);
        MC11_I2C_Receive(I2C_ADDR[1],TR_H,&data[1]);
        fTRL=data[0]*1.0f/64.0f;
        fTRH=data[1]*1.0f/64.0f;
        printf("设定报警解除位:%.2f 0x%2x 报警位:%.2f 0x%2x 回读TRL:%.2f 回读TRH: %.2f\r\n",TL,tl,TH,th,fTRL,fTRH);

}

/**
* @brief  设置MC11通道Fin和Fref分频系数
* @param  fref_div设置通道的参考时钟分频比
*@arg FIN_DIV_0    :不分频
*@arg FIN_DIV_2    :2 分频
*@arg FIN_DIV_4    :4 分频
*@arg FIN_DIV_8    :8 分频
*@arg FIN_DIV_16   :16 分频
*@arg FIN_DIV_32   :32 分频
*@arg FIN_DIV_64   :64 分频
*@arg FIN_DIV_128  :128 分频
*@arg FIN_DIV_256  :256 分频
* @param  fref_div设置通道的参考时钟分频比
*@arg 00000000 - 11111111:对应数值1到256(fREF1 = fCLK / (FREF_DIV + 1))
* @retval 无
*/
int MC11_SetFreDiv(uint8_t fin_div,uint8_t fref_div)
{
        MC11_I2C_Transmit(I2C_ADDR[1],CFG,OS_SD_Stop_Trans);
        Delay_ms(10);

        if(fin_div==0 || fin_div==16 || fin_div==32 || fin_div==48 || fin_div==64 || fin_div==80|| fin_div==96 || fin_div==112 || fin_div==128)
        {
                MC11_I2C_Transmit(I2C_ADDR[1],FIN_DIV,fin_div);
                Delay_ms(20);
                MC11_I2C_Transmit(I2C_ADDR[1],FREF_DIV,fref_div);
                printf("\r\nSet Fin0_Div:0x%X Set Fref0_Div:%d ",fin_div,fref_div);
        }
        else printf("\r\nSet Fin0_Div or Set Fref0_Div format error");
}

/**
  * @brief  设置MC11通道
  * @param  ch:通道选择寄存器CHX_EN(逻辑地址0x20)bit7-bit6的内容,可配置为:
*@arg  CH_DISABLE              = 0x00  //通道 0、1 关闭
*@arg  CH0_ENABLE              = 0x40  //通道 0 开启
*@arg  CH1_ENABLE              = 0x80  //通道 1 开启
*@arg  CH_ENABLE               = 0xC0  //通道 0、1 开启
  * @retval 无
*/
int MC11_SetChannel(uint8_t ch)
{
        MC11_I2C_Transmit(I2C_ADDR[1],CFG,OS_SD_Stop_Trans);
        Delay_ms(10);

        MC11_I2C_Transmit(I2C_ADDR[1],CHX_EN,ch);
        Delay_ms(20);
}

/**
  * @brief  测量读取负温度系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int MC11_MeasureVbe(void)
{
        float vbe;
        vbe = GetAdcAverage(10);
        printf("  Vbe:%.1f mv ",vbe*1000);
}

/**
  * @brief  计算修正值
  * @param  DATA:DATA1和DATA0的比值
  * @param  Coef:修正值
  * @retval Coef:修正值
*/
float  DA10[11]  = {0.529,0.623,0.717,0.812,0.906,1.000,1.094,1.187,1.281,1.373,1.466};
float Coef_fix[11]={0.946,0.963,0.976,0.985,0.993,1.000,1.005,1.011,1.015,1.019,1.023};

float DA1_DA0(float DATA,float *Coef)
{
        float k,b;
//        printf("\nDATAin:%.3f ",DATA);
        for(int i=0;i<11;i++)
        {
                if(DATA<DA10[0])
                {
                  DATA=DA10[0];
                }
                else if(DATA>DA10[10])
                {
                  DATA=DA10[10];
                }

          if(DATA<DA10[i])
                {
//                        printf(" DATA:%.3f ",DATA);
                        k=(Coef_fix[i]-Coef_fix[i-1])/(DA10[i]-DA10[i-1]);
                        b=Coef_fix[i]-k*DA10[i];
                        *Coef=k*DATA+b;
//                        printf("Coef:%.3f ",*Coef);
                        break;
                }
                else if(DATA==DA10[i])
                {
//                  printf("\nDATA:%.3f ",DATA);
                        *Coef=Coef_fix[i];
//                        printf("Coef:%.3f ",*Coef);
                        break;
                }
        }

        return *Coef;
}

void MC11S_init(void)
{

  /*当前转换时间10ms   转换时间=建立时间+计数时间+延时*/
        uint8_t scnt=0x3c;//建立时间=scnt*16/Fref
        uint16_t rcnt=0x5dc0;//计数时间=rcnt/Fref
        MC11_I2C_Transmit(I2C_ADDR[1],0x22,0x7A);
    Delay_ms(10);

        MC11_I2C_Transmit(I2C_ADDR[1],CFG,OS_SD_Stop_Trans);//停止测量
        MC11_SetTimer(REF_SEL_In_CLK, scnt, rcnt);//配置建立时间和计数时间
    MC11_SetChannel(CH_ENABLE);//开启双通道
        MC11_I2C_Transmit(I2C_ADDR[1],FIN_DIV,FIN_DIV_32);//采样时钟分频和振荡频率分频
    MC11_I2C_Transmit(I2C_ADDR[1],0x25,DRIVE_I_04mA);//驱动电流设置
    MC11_ReadReg();        //读取相关的所有寄存器配置

}

/**
  * @brief  测量读取电容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define Cap      22//通道1接10pf参考电容,如此处为其他值,请修改
int MC11_MeasureCap(void)
{
        u8 FIN,FREF,data_msb,data_lsb;
        u16 Data0,Data1;
        float C,Coef,DATA;
        u8 FIN0_DIV,FREF0_DIV,RCNTM,RCNTL;
        u16 REV_RCNT;
        u8 sta=0,ack,get_ch=0xc0;
        u32 timeout=20000;
        float F1,F2;

        MC11_I2C_Transmit(I2C_ADDR[1],CFG,OS_SD_Stop_Trans);
        MC11_I2C_Transmit(I2C_ADDR[1],STATUS,0);
        ack = MC11_I2C_Receive(I2C_ADDR[1],CHX_EN,&get_ch);

        MC11_I2C_Transmit(I2C_ADDR[1],CFG,REF_SEL_In_CLK|INTB_EN_DIS|INTB_MODE_ALERT|CR_025S|OS_SD_Single_Trans);//单次测量模式

        __measure:
        MC11_I2C_Receive(I2C_ADDR[1],STATUS,&sta);

        timeout--;
        if(!((sta&0x30)==(get_ch>>6)<<4) && timeout>0) goto __measure;

        MC11_I2C_Receive(I2C_ADDR[1],DATA_CH0_MSB,&data_msb);//读取通道0振荡值高位
        MC11_I2C_Receive(I2C_ADDR[1],DATA_CH0_LSB,&data_lsb);//读取通道0振荡值低位
        MC11_I2C_Receive(I2C_ADDR[1],FIN_DIV,&FIN0_DIV);//振荡信号分频系数
        MC11_I2C_Receive(I2C_ADDR[1],FREF_DIV,&FREF0_DIV);//采样时钟分频系数

        MC11_I2C_Receive(I2C_ADDR[1],RCNT_MSB,&RCNTM);
        MC11_I2C_Receive(I2C_ADDR[1],RCNT_LSB,&RCNTL);
        REV_RCNT=RCNTM<<8|RCNTL;

        Data0=(data_msb<<8)|data_lsb;
        F1 = (float)((data_msb<<8|data_lsb)*pow(2,(FIN0_DIV>>4))*2.4/REV_RCNT);//通道频率计算公式
        printf("F1:%.3f  ",F1);

//        printf("\nData0:%x  ",Data0);
        MC11_I2C_Receive(I2C_ADDR[1],DATA_CH1_MSB,&data_msb);
        MC11_I2C_Receive(I2C_ADDR[1],DATA_CH1_LSB,&data_lsb);
  Data1=(data_msb<<8)|data_lsb;

    F2 = (float)((data_msb<<8|data_lsb)*pow(2,(FIN0_DIV>>4))*2.4/REV_RCNT);
//        printf("  Data1:%x  ",Data1);
        printf("F2:%.3f ",F2);

        DA1_DA0((F2/F1),&Coef);
        C=F2/F1*Cap*Coef-10;
        DATA=Data1/Data0;
        printf("   C:%.3f pf \r\n",C);
}

原理图: 无
仿真: 无
代码(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