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左下角有东西,选不中,怎么删除

楼主(2024-08-22):
用AD20打开PCB导出丝印图,不能全屏显示,PCB的左下角有什么,选不中,怎么删除

网友A:
隐藏其它层,ctrl+A

网友B:
S,A,X,I,然后鼠标把保留的部分框起来,然后按delete

网友C:
快捷键SA,接着快捷键MS,再单击左键,然后你就会发现有个好大的框,有一大半还在你的视图之外。。。。
你把这个框全部显示且完整地移动到视图正中,然后就不用我再说了吧?

网友D:
左下角的东西是元器件,有丝印位号但没有画任何东西。
还有其他地方的是其他层的走线,只画了一小段。

WIFI底板 改.7z

网友D:
左下角区域有一些器件,但没有放置任何元素,有位号的丝印存在,
在别的地方还有其他层画的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