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些RFID芯片可以防复制?RC-522有这个功能吗?

楼主(2024-08-22):
如题,如何防止RFID的信息被复制出去?仅仅想本人一张卡做开门

网友A:
RC-522芯片本身并不具备防复制功能,而某些特定的RFID芯片,如采用独特加密机制的M1钥匙扣卡或通过双向验证的防复制ID芯片,可以实现防复制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522芯片本身并不具备防复制功能,而某些特定的RFID芯片,如采用独特加密机制的M1钥匙扣卡或通过双向验证 ...

请教一下,能否防复制,是取决于卡,还是读卡软件?或者两者都有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能否防复制,是取决于卡,还是读卡软件?或者两者都有方法

最可靠的防复制,取决于 卡 和 读卡器(RC522+读写卡程序)  所构成的 验证系统.
即,你设计的验证系统。

如果你仅仅只是防你的卡被复制, 只要设置了KEY A,  KEY B  并且把 BLock 3 的 6789 字节 改掉后,别人就无法复制了。
如果要防止别人  拿了你的卡,并且到你的门禁系统前直接刷卡,空中截取交互数据来破解的话,你就要通过你的 软件,利用类似于 滚码方式,每次改写卡内数据,使得卡成为唯一性,来防复制。

总之,你如果没搞明白S50卡的数据格式,没理解RC522读写卡的操作模式,就连验证内容的代码,都是直接复制黏贴来的话,妄谈防复制是毫无意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可靠的防复制,取决于 卡 和 读卡器(RC522+读写卡程序)  所构成的 验证系统.
即,你设计的验证系统 ...

好的,谢谢。

网友C:
不行,用加密卡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