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H340N做了个下载器,波特率超过28800,就会通讯超时但是可以握手成功请求指点

楼主:
用CH340N做了个下载器,波特率超过28800,就会通讯超时但是可以握手成功。请求指点。
情况如下。帮忙看一下是电路问题还是布线问题。做了两版了速度就是起不来,冷启动电路不装元件也是
一样的情况。元件都是优信一起买的。

用的下面的电路图。
布线如下
3D图如下

网友A(2024-08-22):
按官网的电路 就可以的了

网友B:
隔壁WCH论坛问到了,SS14换成A7就好了完结撒花

网友C:
347比这个读写快很多吧

网友D:
一样做这么复杂的STC专用下载器了,为什么还用CH340? 不直接用 CH551/CH5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