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烙铁制作中的几个疑问,原图纸看不懂

楼主(2024-08-23):
这里面的cd011是个方波发生器吧,但是我找不到相关资料,这个频率应该是多少?还有的就是既然用单片机,为什么还用方波发生器单片机不可以完成这一部分工作吗?就像跟磁炉一样,还有控制部分那个绿圈里的电感的作用是什么?pwm滤波吗?
m.eefocus.com/circuit/1113369.html
原文件手机上传不了,所以把地址给给出来了

网友A:
1、自激振荡电路,2、滤波

网友B:
CD4011做脉冲发生器,注意此电路占空比非50%,占空比和频率由4011B输出的两个二极管所串联的电阻和C2 决定。2个电阻一个控制脉宽时间另一个控制间歇时间。周期为2者相加。具体频率计算要去查询相关资料。单片机做这类电源控制不可靠,特别是高频高压脉冲干扰很容易死机。要克服干扰软件上要化很大功夫。
很容易炸开关管,还不如纯硬件省事。电感做高频陷波,减少放大器输入高频干扰。高频高压电路电磁环境非常恶劣,普通单片机要适用要做很多辅助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