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TM1637怎么让3个数码管外圈萦绕点亮

楼主(2024-08-23):
请问用TM1637怎么让3个数码管外圈萦绕点亮

网友A:
自定义字符串,然后跑马灯的方式点亮即可。

网友B:
3位怎么用1637呢?

网友C:
这边有个1650驱动的4LED,你参考 一下:

#define seg_a 0x01     //      a
#define seg_b 0x02     //     ----
#define seg_c 0x04     //   f|    |b
#define seg_d 0x08     //    |  g |
#define seg_e 0x10     //     ----
#define seg_f 0x20     //   e|    |c
#define seg_g 0x40     //    |  d |
#define sec_dp 0x80    //     ---- . dp
unsigned char seg[]={seg_a,seg_b,seg_c,seg_d,seg_e,seg_f,seg_g,sec_dp,0x00};

void display_led_all()//显示刷新4位LED
{
  FD650_send(0X68,led_buf[0]);   //GID1
  FD650_send(0X6A,led_buf[1]);   //GID2
  FD650_send(0X6c,led_buf[2]);   //GID3
  FD650_send(0X6e,led_buf[3]);   //GID4
}
// main
void main()
{
//setIO
  for(i=0;i<8;i++)    //单段显示,自检测LED段码
       {
    led_buf[0]=seg[i];
    led_buf[1]=seg[i];
    led_buf[2]=seg[i];
    led_buf[3]=seg[i];
    display_led_all();
    Delay100us(1);
    }
while(1);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边有个1650驱动的4LED,你参考 一下:

你这好像是单个LED数码管的单段显示。楼主可能是要的3位数码管整体的靠外的每个段转圈的方式显示的效果,我在我家的电压力锅上面看到这种,加热过程中就是这样显示的。

网友B:
我用164驱动的,但是原理差不多,都是把显示数据放到一个数组里面传给显示驱动部分。
code unsigned char st[]={0x85,0x00,0x00, 0x07,0x00,0x00, 0x06,0x02,0x00, 0x02,0x02,0x02,
                                                0x00,0x02,0x0a,0x00,0x00,0x2a,0x00,0x00,0xa8, 0x00,0x80,0xa0, 0x80,0x80,0x80, 0x81,
                                                0x80,0x00,};
这个数组给你,应该能看懂,当然你也可以改成二维数组来用。不过好像代码也少不了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好像是单个LED数码管的单段显示。楼主可能是要的3位数码管整体的靠外的每个段转圈的方式显示的效果, ...

你仔细看一下,我这个是4个一起转的,原本是做为LED自检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仔细看一下,我这个是4个一起转的,原本是做为LED自检用的。

是四个一起啊,但是也是单个LED的段显示啊,要有转圈效果,同时要显示2个段,然后流水显示才好看。楼主要的是三个数码管的外围段,比如某时刻是1位的A显示,下一时刻是2位的A显示,然后是三位A,然后是三位B然后三位C,三位D,然后二位D,然后1位D,然后一位E,然后一位F,然后一位A,这样循环的吧。实际上同时显示两个段会更好看,更有方向感。前边段移动到后面那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四个一起啊,但是也是单个LED的段显示啊,要有转圈效果,同时要显示2个段,然后流水显示才好看。楼主要 ...

你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