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发送中断中对发送I/O口定义为GPIO输出,出现发送数据不完整,缺少2个字节,求解答

楼主:
程序是这样的,在串口中断中对TX口定义成普通输出,并输出低电平,为了满足串口单线收发需求;

我在程序SYS_SET_IOCFG(IOP24CFG,SYS_IOCFG_P24_GPIO);//TXD位置处加入断点,断点仿真是可以发送5个字节全部数据的;

当我不加断点直接仿真连续运行,输出数据就出错了,如上图。有了解这个是什么问题的大神吗?急!

网友A(2024-08-24):
估计是硬件没发完就置IO了,而仿真会比较慢,硬件发完了才执行置GPIO的语句,设成GPIO时判断下串口发送完成的标志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