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直接驱动3个数码管可以吗

楼主(2024-08-23):
最近做一个东西,用到三个数码管,不想用驱动芯片,芯片太大了,能不能直接用单片机驱动三个数码管?

网友A:
首先你用什么单片机,其次你用什么数码管?两个都不明确,如何给你解释?如果用SPI串行数据的数码管,单片机只需要几个输出脚就可以控制。所以还是先明确你的元件再问吧

网友B:
做产品要规矩点,如果自己玩那就可以,3位数码管随便带限流电阻算好点玩不坏。

网友C:
用共阳数码管+三个三极管即可

网友D:
可以的,直接用单片机的I/O口驱动就可以

网友E:
很多MCU都带有LED扫描驱动的,用它们直接驱动即可。

网友F:
很常规的操作,数码高管驱动芯片aip650,tm1650体积也不算很大

网友G:
驱动三个数码管 需要8+3个IO口,如果IO口够用的话是可以直接单片机驱动的。

网友H:
比如常用的0.5寸,12个脚的,完全可以直接上IO,实际上是用11个脚。要加限流电阻。但是用SOP16的单片机加TM1650这样其实也不怎么占地方

网友I:
如果单片机的I/O口资源充足,且对显示稳定性和亮度有较高要求,可以选择静态显示方式。如果I/O口资源紧张,或者希望降低功耗和成本,可以选择动态显示方式。在不使用驱动芯片的情况下,通过合理的电路设计和编程,单片机完全可以驱动三个数码管进行显示。

网友J:
我烧了一个89C52,用它直接驱动0.56寸数码管。

网友K:
可以的,在其他地方看到过一个带数显的恒压恒流模块,就是单片机直接驱动的,不过单片机是STM8

网友L:
建议使用STC8H4K64TL,带RTC和LED驱动,可以同时驱动16个共阴+16个共阳数码管带小数点。

网友M:
扫描驱动, 调好扫描时间即可, 没有问题的

网友N:
一般MCU的GPIO的电流驱动能力不大于10毫安,所以要看七段LED数码管的类型和单片机的类型。

网友O:
引用 网友J:
我烧了一个89C52,用它直接驱动0.56寸数码管。

89C52没有强推挽功能,驱动需要加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