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c8h3k单片机和ds3231时钟芯片,设计一个 led 点阵显示的数字时钟

楼主(2024-08-23):
使用 stc8h3k 单片机和 ds3231 时钟芯片,设计一个 led 点阵显示的数字时钟。 要求: (1)电源电压:5v,有 5v 稳压电路,带有二极管接反保护,时钟芯片有后备电源。 (2)电路板上设置 4 个按键,用来手动设置时间。 (3)使用 4 片 8x8 led 点阵屏显示
想知道怎么做PCB板子,求大神告知

网友A:
用stc8h2k12u吧,自带RTC省掉一个ds323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stc8h2k12u吧,自带RTC省掉一个ds3231

STC单片机的RTC使用的是外部晶振,精度取决于晶振的精度,本质上就是相当于单片机上加了个DS1302,精度不行的,没有晶振机匹配电容的话,一个月误差几分钟是正常的
DS3231是有内部出厂已经校正过的,还带了温度补偿的时钟,精度很准,调好一次时钟,3年之内,分走时不会有误差

网友C:
建议购买商售的LED点阵屏,我买P2.5间距128x64的彩色单板,不到80元,使用STC MCU自带的RTC,其内部RTC电路是稳压的,工作电压对RTC频率的影响可以忽略,只有温度会有影响,我测量出1秒的误差并做数字补偿,可以做到月误差5秒之内。外加北斗模块或BPC电波钟模块校时,每天晚上校时一次即可,长年不需要调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TC单片机的RTC使用的是外部晶振,精度取决于晶振的精度,本质上就是相当于单片机上加了个DS1302,精度不行 ...

DS3231我曾经用过不少,精度一般只有2ppm,对应年误差1分钟。

网友D:
你这是:
不会画原理图和PCB?
不会制作PCB?
还是连电路基本构思都没有?

如果只是不懂制作PCB,大可不必,正规PCB厂打个样也不会花太多钱。比自己撸板方便多了,还可靠、整洁。
还有各个厂时不时的白飘~~画好PCB直接传给制板厂,接下来只要耐心等待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STC单片机的RTC使用的是外部晶振,精度取决于晶振的精度,本质上就是相当于单片机上加了个DS1302,精度不行 ...

实际测试结果:可能是因为 STC没有对外部 32.768K 晶振的震荡供电系统做专门的针对性处理,仅仅只是把外部晶振的震荡做个计数,就拿来做RTC了。所以他自带的RTC精准度,是不如DS1302的。同一个晶振分别接STC和DS1302相比较,STC要比DS1302误差大1倍以上。

网友F:
PCB是根据原理图画的,只要画好了原理图后用力创的EDA软件画PCB还是挺简单的,而且力创打板100*100mm以内的板子还免费,如果有靠谱的晶振的话用STC片内RTC编程最为简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
不会画原理图和PCB?
不会制作PCB?

不会画原理图

楼主:
我有一个STC8H3K的最小系统板,最近刚买了DS3231时钟芯片(有电池的)还买了4位LED点阵屏,还有四个按键,到时候用杜邦线连接一下可以吗?在程序上标记好哪个该连哪

楼主:
想知道怎么画原理图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有一个STC8H3K的最小系统板,最近刚买了DS3231时钟芯片(有电池的)还买了4位LED点阵屏,还有四个按键, ...

什么叫"4位LED点阵屏"?有图片看看吗?

网友D:
我有份6个8*8点阵时钟的图纸,我找找,可以分享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