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恒温加热台焊PCB板时,有些贴片小元件加热后会跳飞掉,请问应怎么处理?

楼主(2024-08-23):
我买了一个15X15的高温加热台用来焊接PCB,刷好锡膏,放上元件后,贴片电阻、电容加热后会跳起来,重新补焊很麻烦。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办法处理吗,有用过的前辈指点一二不!

网友A:
可能是钢网厚度或温度曲线有问题、受热不均匀等,可以用回流焊炉焊接的。

网友B:
可以尝试,刚放上加热台时,先用东西垫起来,预热一下,再去掉垫的东西,直接放发热面板上加热。

网友C:
锡膏有问题,可以尝试先预热,不要加热那么快。其实热风焊台也可以的。

网友D:
锡膏里的液体汽化导致的,先125度预热3分钟,预热完成后再升温加热。

网友E:
锡膏可能助焊物质比较多的情况也会的

网友F:
加热 PCB 时,缓慢升高温度以均匀加热组件。

楼主:
感谢!我试试看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可以尝试,刚放上加热台时,先用东西垫起来,预热一下,再去掉垫的东西,直接放发热面板上加热。

可以在加热台冷机时就把电路板放上去。加热台跟电路板一起升温。

网友H:
锡膏有回温吗??才从冰箱拿出来要经过4小时左右的回温时间

网友A:
可能是元件、板子受潮要烘干处理的,锡膏要在保质期内用完并冷藏保存,此类问题建议咨询SMT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