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驱动数码管,显示不对 发现在在Show里面四个数不对

楼主:
发现在 FloatToNum(float fs)中数值还对,在show里面把四位数码对应位置赋于数码管码值数组显示数值的,但是数值就被改了。什么原因?感谢大侠指教!(附代码),还有我调试时的四张图。第一张图是在 FloatToNum(float fs)中数值,第 二张是在SHOW中刚进行没有在数码管真值表里找值时的 uFirstuSeconduThird,uFour的值,第三张是在数码管真值表里找值时四个数的值(被改变了。)

910 Bytes, 下载次数: 10

网友A(2024-08-24):
上面的是全局变量,显示函数里面的参数,是局部变量吧。虽然名字一样,但是应该不是一个。

网友A:
不对,你截图显示的就不是一个变量啊,虽然穿进去后不是一个,但是实际上也不会变啊。

网友B:
FloatToNum 函数中的精度问题:

当 fs 值在 10 到 100 之间时,uShu 被计算为 fs * 100,这可能导致精度损失,因为浮点数乘以 100 并向下取整可能不会得到精确的整数。

void FloatToNum(float fs) {
    // 根据fs的范围确定乘数
    uint multiplier;
    if (fs >= 100) multiplier = 10;
    else if (fs >= 10) multiplier = 100;
    else multiplier = 1000;

    // 将fs转换为整数后乘以相应的乘数
    uint temp = (uint)(fs * multiplier);

    // 四舍五入处理
    float remainder = fs - (int)fs;
    if (remainder >= 0.5f) {
        temp += 1;
    }

    // 计算各个位上的数值
    uFirst = temp / 1000;
    uSecond = (temp / 100) % 10;
    uThird = (temp / 10) % 10;
    uFour = temp % 10;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是全局变量,显示函数里面的参数,是局部变量吧。虽然名字一样,但是应该不是一个。

后面调用函数时传入数值了。

网友A:
模拟中这四个参数的值并没有改变啊。

网友A:
输出的结果也都对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输出的结果也都对啊

感谢!我用C++写过软件 ,现在调试都忘记看数码管显示的取值了。但是我数码管显示的8888.还闪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输出的结果也都对啊

DigiValue[uFirst]的值在调试中怎么显示时带个‘?’号?
感谢!

网友C:
这是输出数码管的显示

网友A:
引用 网友D:
DigiValue的值在调试中怎么显示时带个‘?’号?
感谢!

这个我也不太懂啊,有知道的大神给解惑一下呗

网友E:
1.如果值在ASCII范围,就显示ASCII,不在就显示?
2.共阳的管子写反了,应先关再赋值,否则会重影,估计8字笔画亮度不同还闪烁。

网友C:
引用 网友E:
1.如果值在ASCII范围,就显示ASCII,不在就显示?
2.共阳的管子写反了,应先关再赋值,否则会重影,估计8 ...

感谢!我测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E:
1.如果值在ASCII范围,就显示ASCII,不在就显示?
2.共阳的管子写反了,应先关再赋值,否则会重影,估计8 ...

应该不是,你看截图,上面三个一样的值就没有问号。楼主用的DATA,有?,我给改成CODE,也一样有?的。没整明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E:
1.如果值在ASCII范围,就显示ASCII,不在就显示?
2.共阳的管子写反了,应先关再赋值,否则会重影,估计8 ...

刚刚记错了,不好意思,好像还真是,不在ASCII范围就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