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电路图提供?

楼主(2024-08-24):
想烧水,放好水壶,刚插上电源,就听到一声爆炸,也看到火光;
保险丝是玻璃壳的,看电路板上250V10A不知是快断还是慢断,如果买保险丝回来能恢复?还是黑的地方元件烧毁?

网友A:
你这个烧了好几个地方了,MB10S整流桥那边都黑了,可能也已经烧了,保险管烧了,安规电容很大可能也有问题了,如果是烧整流再带烧保险,那后级可能存在短路了,并不是直接换个保险管就可以修好的

网友B:
要先把短路的地方排除掉,然后给开关电源输出端直接供个低压电试一下 看后面的MCu还是不是好的,要是mcu都坏了 就没必要修了。后期是好的 就把开关电源附近的原件都扫一遍

网友C:
明显开关电源部分有问题,维修好开关电源部分再更换保险。
一般新手很难维修,这样好了,找个带引线的开关电源,电压要合适,直接焊板子上,以后需要2个插孔才可使用。不要使用转接头,因为此方案是热地。

网友D:
保险丝是炸断而不是熔断的话,就是后面有短路,全桥击穿会造成这样,但全桥后面短路也会造成全桥击穿炸保险丝,所以要查的多了,旁边的电感也要看看有没烧断。看样子这是控制回路的,也可以买合适的电源整体替换了。

网友E:
购买一个新的可能比修理损坏的更便宜。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
还有一个遥控开关,看到火光了,无法工作,拆机看电阻有一端焊锡没了,补焊锡后接可以正常工作,但是有电器发热味道,手摸有热在大电阻地方,电线也有温度,遂拆下来不用,想用开关电源模块提供12V电源,现在什么年代了还用猪笼取电供电真的很讨厌这种设计,当然开关电源需要成本。

想修电路也得有电路图参考比较快,不至于花费大量时间摸索,因此想求2个电路图。

网友A:
遥控器电路板大电阻发热一般是电流大了,电源看一下是什么芯片做的稳压,这种小板一般用的TL431比较多,这有可能是因为TL431的两个稳压电阻阻值有变化(损坏或者老化都有可能)导致TL431输出电压高了,致使后级电路消耗的电流加大。
维修不会每块板都有电路图的,维修师傅一般都是自己分析,现在的开关电源电路基本都是典型电路设计,脑子里面有几个典型的电路记着,然后一步步对点电压分析才能找到故障并维修好。电路图可不是容易得到的,我们现在一些维修电路要不就是厂家合作售后那里流出来的,一些是为了做公版抄板流出来的,再就是一些维修师傅逆向分析后得到的,像这种维修量不大或者不是公版的电路,一般是很难找到电路图的

楼主:
2个电路都是12V继电器,周末用太阳能板上取电试看,或用2个小充电头串联供电试看.遥控开关本身就是好的,决定用2个充电头取电串联供电,不知有何不妥之处?

楼主:
小充电头5V的怎么直接改为12V有什么方案?有做过的分享一下?用2个串联比较麻烦.

网友F:
没几年硬件功底修不好

楼主:
看看还有救?看来正的是整流桥烧毁,引起熔丝爆炸,各位分析一下哪里引起,会是电解电容器?可是看外部电解电容器没发现什么蛛丝马迹。

楼主:
如果不是电解电容器损坏,那么,有可能是8022损坏?

楼主:
首先检测2个元件,像大电阻一样外形的电感已经开路,高压的电容器测量有容量且接十几伏直流电测量有电压,有一块开关电源板不知好坏想从上面拆元件;我想有2个方案,从板上拆镇流器如果好的话,从板上拆二极管做半波整流不知有什么影响,我想半波整流应该也可以。不知旧板上的芯片和变压器是否可替换?
8022如何用万用表判断好坏?
测板上高频变压器3个绕组都有几欧姆,各绕组间绝缘尚好万用表测不出有短路电阻是否表示正常?

楼主:
谁有LY2015芯片资料提供

楼主:
拆了旧板上的整流桥测量已经短路,拆了高压侧二极管测量是好的,我想这个二极管应该是高压的能做市电半波整流,假设8022是好的那么半波整流能满足供电要求?8022如何测量好坏没有人有经验分享?

楼主:
好了找到一个闲置12V电源,把遥控灯上的猪笼取下,这样就得到一个好的整流桥,那个大的是电阻还是电感?
从烧水器铭牌计算保险丝电流:1350/220=6A还是1350+800/220=10A?那么,保险丝选15A还是20A?

楼主:
得到的3个元件:电容器、整流桥、电感这样用,整流桥和电感接原来地方,电容器当作保险丝,通电测量电解电容器有168电压初步证明原电解电容器是好的,拆下电容器用细导线权当保险丝,测电解电容器有300多电压,但是开关电源无输出,证实了8022已经损坏,低压侧能工作说明光耦部分不会损坏,虽然没人分析如何测量8022是否正常,那我来分享。

楼主:
感谢多多《电子维修配件店》赠送2片AP8022H用了一片修好了,其实我备有2个方案,另一个就是独立的12V模块,依据找到的电路图修起来就是快,购买零件花费了点时间。

楼主:
又遇到新问题了,试了一下烧水,按键功能正常,温度有相似,就是水壶内缘由蓝光看不到,测量水壶加热盘有电阻37欧姆左右,莫非板子上继电器损坏?之前用电池测试过继电器有吸合声音。

楼主:
电池测量继电器正常,测量开关电源有16V电压,按键操作都正常,测量uln2003a输入端有高低对于变化,测量无变化输出端高压,uln2003a断定损坏,电池供电时操作打水还有听到电机声,修复开关电源后打水无电机声,怎么坏的不知道!?

楼主(2024-09-28):
终于修理好了,再次感谢多多为我省钱,今天更换了uln2003a一块,测试所有功能均完好。
终结:虽然经历多时,购买电子元件有8022和uln2003a以及保险丝,费资无多;
烧毁元件:保险丝、电感、整流桥(直流侧2个引脚都熔断了)、8022、uln2003a(原先是好的后不知如何坏),就是之前和现在水壶放上去有些接触不良需要转一下才可以。
至于到底烧毁原因是什么,没分析明白,再次感谢各位回复,对于有帮助的人结帖给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