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元器件的来料都要测什么参数啊?

楼主(2024-08-24):
唉 打工太难了

网友A:
电容就测耐压和容量
电感就测感量和内阻,q值一般无所谓,
mos耐压和内阻
。。。。。。。。。等等

网友B:
11.12是制作好的,只能接入电路进行测试,其它可以离线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就测耐压和容量
电感就测感量和内阻,q值一般无所谓,
mos耐压和内阻

MOS管内阻怎么测  网上查了老多,都不行

网友C:
你是IQC还是工程助理?可以找一下项目的负责人,按文件要求做检测。

网友D:
先下载PDF,里面的参数能测就测,但是如果都测,这个工作量很大,有经验的人会挑几项重要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