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32f030k28单片机开发板NTC温度显示代码

楼主:
普冉的M0系列MCU PY32F030K28自带的LED数码管驱动,省去了外部驱动IC。本例程演示通过模拟输入PA7引脚采集NTC(热敏电阻)电压计算对应温度并驱动四位LED数码管显示。

/**
******************************************************************************
* 文件名程: main.c
* 作    者: 邓凯哥
* 功    能: 主函数
* 硬    件: PY32F030K28-StartKit-V0.1
* 软件版本 V0.0.1(2024/4/16 16:02)
******************************************************************************
**/
#include "main.h"
#include "ntc.h"
#include "timepare.h"

#define LED_DISP_c              0x61        //温度符号小c

/* Private variables ---------------------------------------------------------*/

const uint8_t dispArr[] = {LL_LED_DISP_0, LL_LED_DISP_1, LL_LED_DISP_2, LL_LED_DISP_3, LL_LED_DISP_4, \
                           LL_LED_DISP_5, LL_LED_DISP_6, LL_LED_DISP_7, LL_LED_DISP_8, LL_LED_DISP_9
                          };

int32_t acc_adcval,mean_value;
uint32_t ADC1_Datas[128];
int16_t ADC_ConverDone,adc_count,tempval;
/* Private user cod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static void APP_SystemClockConfig(void);
static void APP_AdcConfig(void);
static void APP_AdcEnable(void);
static void APP_AdcCalibrate(void);
static void APP_ConfigLed(void);
static void ADC1_DMA_Config(void);
static void APP_ConfigUsart1(void);

/******************************************************************************
**函数信息 :System_Tick(uint32_t Ticks)
**功能描述 :系统嘀嗒时钟配置
**输入参数 :Ticks 频率
**输出参数 :无
**说    明 :
******************************************************************************/
void System_Tick(uint32_t Ticks)
{
  SysTick->LOAD  = (uint32_t)((SystemCoreClock / Ticks) - 1UL);          /* set reload register */
  SysTick->VAL   = 0UL;                                                       /* Load the SysTick Counter Value */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 |
                                   SysTick_CTRL_TICKINT_Msk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Enable the Systick Timer */
}

/******************************************************************************
**函数信息 :fputc( int data, FILE *f )
**功能描述 :重定向fputc函数
**输入参数 :data  要打印字符 , *f  文件指针
**输出参数 :无
**说    明 :
******************************************************************************/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FILE __stdout;

int fputc(int data, FILE *f)
{
  /* Send a byte to USART */
  LL_USART_TransmitData8(USART1, data);
  while (!LL_USART_IsActiveFlag_TC(USART1));
  LL_USART_ClearFlag_TC(USART1);

  return (data);
}

/**
  * @brief  应用程序入口函数.
  * @retval int
  */
int main(void)
{
        /* 配置系统时钟 */
        APP_SystemClockConfig();

        /* 配置USART1相关参数 */
        APP_ConfigUsart1();

        /* ADC复位 */
        LL_ADC_Reset(ADC1);

        /* ADC模块时钟使能 */
        LL_APB1_GRP2_EnableClock(LL_APB1_GRP2_PERIPH_ADC1);

        /* ADC校准 */
        APP_AdcCalibrate();

        /* 配置ADC相关参数 */
        APP_AdcConfig();

        /* 配置ADC DMA参数 */
        ADC1_DMA_Config();

        /* 配置LED相关参数 */
        APP_ConfigLed();

        /* 使能ADC */
        APP_AdcEnable();

        /* 开始ADC转换(如果是软件触发则直接开始转换) */
        LL_ADC_REG_StartConversion(ADC1);

        /* 开启系统嘀嗒定时器 */
        System_Tick(1000);
        while (1)
        {

                if( TimePare.Tim1ms_flag == 1 )                //1ms任务
                {
                        TimePare.Tim1ms_flag = 0;
                        if( ++TimePare.Tim10ms_count >= 10 )
                        {
                                TimePare.Tim10ms_count = 0;
                                TimePare.Tim10ms_flag = 1;
                        }

                        if( ++TimePare.Tim50ms_count >= 50 )
                        {
                                TimePare.Tim50ms_count = 0;
                                TimePare.Tim50ms_flag = 1;
                        }
                }

                if( TimePare.Tim10ms_flag == 1 )        //10ms 任务
                {

                        TimePare.Tim10ms_flag = 0;
                        if( ++TimePare.Tim100ms_count >= 10 )
                        {
                                TimePare.Tim100ms_count = 0;
                                TimePare.Tim100ms_flag = 1;
                        }

                        if( ++TimePare.Tim200ms_count >= 20 )
                        {
                                TimePare.Tim200ms_count = 0;
                                TimePare.Tim200ms_flag = 1;
                        }
                }

                if( TimePare.Tim50ms_flag == 1 )        //50ms 任务
                {

                        TimePare.Tim50ms_flag = 0;
                }

                if( TimePare.Tim100ms_flag == 1 )        //100ms 任务
                {

                        TimePare.Tim100ms_flag = 0;
                        if( ++TimePare.Tim500ms_count >= 5 )
                        {
                                TimePare.Tim500ms_count = 0;
                                TimePare.Tim500ms_flag = 1;
                        }
                }

                if( TimePare.Tim200ms_flag == 1 )        //200ms 任务
                {
                        TimePare.Tim200ms_flag = 0;
                }

                if( TimePare.Tim500ms_flag == 1 )        //500ms 任务
                {
                        ///显示NTC温度
//                        LL_LED_SetDisplayValue(LED, LL_LED_COM0, dispArr[(tempval) /100]);
                        LL_LED_SetDisplayValue(LED, LL_LED_COM1, dispArr[(tempval) %100/10]);
                        LL_LED_SetDisplayValue(LED, LL_LED_COM2, dispArr[(tempval) %100%10]);
                        LL_LED_SetDisplayValue(LED, LL_LED_COM3, LED_DISP_c);

                        printf("ADC_VALUE = %d,   NTC_VALUE = %d\r\n",mean_value, tempval);          //串口打印ADC数值和NTC温度值

                        TimePare.Tim500ms_flag = 0;
                        if( ++TimePare.Tim1s_count >= 2 )
                        {
                                TimePare.Tim1s_count = 0;
                                TimePare.Tim1s_flag = 1;
                        }
                }

                if( TimePare.Tim1s_flag == 1 )                //1000ms 任务
                {
                        TimePare.Tim1s_flag = 0;
                }

        }
}

/**
  * @brief  系统时钟配置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APP_SystemClockConfig(void)
{
        /* 使能HSI */
        LL_RCC_HSI_Enable();
        LL_RCC_HSI_SetCalibFreq(LL_RCC_HSICALIBRATION_24MHz);
        while(LL_RCC_HSI_IsReady() != 1)
        {
        }

        /* 设置 AHB 分频*/
        LL_RCC_SetAHBPrescaler(LL_RCC_SYSCLK_DIV_1);

        /* 配置HSISYS作为系统时钟源 */
        LL_RCC_SetSysClkSource(LL_RCC_SYS_CLKSOURCE_HSISYS);
        while(LL_RCC_GetSysClkSource() != LL_RCC_SYS_CLKSOURCE_STATUS_HSISYS)
        {
        }

        /* 设置 APB1 分频*/
        LL_RCC_SetAPB1Prescaler(LL_RCC_APB1_DIV_1);
        LL_Init1msTick(24000000);

        /* 更新系统时钟全局变量SystemCoreClock(也可以通过调用SystemCoreClockUpdate函数更新) */
        LL_SetSystemCoreClock(24000000);
}

/**
  * @brief  USART配置函数
  * @param  USARTx:USART模块,可以是USART1、USART2
  *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APP_ConfigUsart1(void)
{
        /*使能GPIOA时钟*/
        LL_IOP_GRP1_EnableClock(LL_IOP_GRP1_PERIPH_GPIOA);
        /*使能USART1时钟*/
        LL_APB1_GRP2_EnableClock(LL_APB1_GRP2_PERIPH_USART1);

        /*GPIOA配置*/
        LL_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选择PA9引脚*/
        GPIO_InitStruct.Pin = LL_GPIO_PIN_9;
        /*选择复用模式*/
        GPIO_InitStruct.Mode = LL_GPIO_MODE_ALTERNATE;
        /*选择输出速度*/
        GPIO_InitStruct.Speed = LL_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选择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OutputType = LL_GPIO_OUTPUT_PUSHPULL;
        /*选择上拉*/
        GPIO_InitStruct.Pull = LL_GPIO_PULL_UP;
        /*复用为USART1功能*/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LL_GPIO_AF1_USART1;
        /*GPIOA初始化*/
        LL_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

        /*选择PA10引脚*/
        GPIO_InitStruct.Pin = LL_GPIO_PIN_10;
        /*复用为USART1功能*/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LL_GPIO_AF1_USART1;
        /*GPIOA初始化*/
        LL_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

        /*配置USART功能*/
        LL_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
        /*设置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BaudRate = 9600;
        /*设置数据长度*/
        USART_InitStruct.DataWidth = LL_USART_DATAWIDTH_8B;
        /*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StopBits = LL_USART_STOPBITS_1;
        /*设置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Parity = LL_USART_PARITY_NONE;
        USART_InitStruct.TransferDirection = LL_USART_DIRECTION_TX_RX;
        USART_InitStruct.HardwareFlowControl = LL_USART_H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OverSampling = LL_USART_OVERSAMPLING_16;
        /*USART1初始化*/
        LL_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

        /*配置为全双工异步模式*/
        LL_USART_ConfigAsyncMode(USART1);

        /*使能UART1模块*/
        LL_USART_Enable(USART1);
}

/**
  * @brief  ADC校准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APP_AdcCalibrate(void)
{
  __IO uint32_t wait_loop_index = 0;
  __IO uint32_t backup_setting_adc_dma_transfer = 0;
#if (USE_TIMEOUT == 1)
  uint32_t Timeout = 0;
#endif

  if (LL_ADC_IsEnabled(ADC1) == 0)
  {
    /* 校准时关闭ADC的DMA配置 */
    backup_setting_adc_dma_transfer = LL_ADC_REG_GetDMATransfer(ADC1);
    LL_ADC_REG_SetDMATransfer(ADC1, LL_ADC_REG_DMA_TRANSFER_NONE);
    /* 使能校准 */
    LL_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if (USE_TIMEOUT == 1)
    Timeout = ADC_CALIBRATION_TIMEOUT_MS;
#endif

    while (LL_ADC_IsCalibrationOnGoing(ADC1) != 0)
    {
#if (USE_TIMEOUT == 1)
      /* 检测校准是否超时 */
      if (LL_SYSTICK_IsActiveCounterFlag())
      {
        if(Timeout-- == 0)
        {

        }
      }
#endif
    }

    /* ADC校准结束和使能ADC之间的延时最低4个ADC Clock */
    LL_mDelay(1);

    /* 还原ADC的DMA配置 */
    LL_ADC_REG_SetDMATransfer(ADC1, backup_setting_adc_dma_transfer);
  }
}

/**
  * @brief  ADC配置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APP_AdcConfig(void)
{
        /* 使能GPIOA时钟 */
        LL_IOP_GRP1_EnableClock(LL_IOP_GRP1_PERIPH_GPIOA);

        /* 配置管脚PA7为模拟输入 */
        LL_GPIO_SetPinMode(GPIOA, LL_GPIO_PIN_7, LL_GPIO_MODE_ANALOG);

        /* ADC通道和时钟源需在ADEN=0时配置,其余的需在ADSTART=0时配置 */
        /* 配置内部转换通道 */
        LL_ADC_SetCommonPathInternalCh(__LL_ADC_COMMON_INSTANCE(ADC1), LL_ADC_PATH_INTERNAL_NONE);

        /* 设置ADC时钟 */
        LL_ADC_SetClock(ADC1, LL_ADC_CLOCK_SYNC_PCLK_DIV2);

        /* 设置12位分辨率 */
        LL_ADC_SetResolution(ADC1, LL_ADC_RESOLUTION_12B);

        /* 设置数据右对齐 */
        LL_ADC_SetResolution(ADC1, LL_ADC_DATA_ALIGN_RIGHT);

        /* 设置低功耗模式无 */
        LL_ADC_SetLowPowerMode(ADC1, LL_ADC_LP_MODE_NONE);

        /* 设置通道转换时间 */
        LL_ADC_SetSamplingTimeCommonChannels(ADC1, LL_ADC_SAMPLINGTIME_239CYCLES_5);

        /* 设置触发源为Software */
        LL_ADC_REG_SetTriggerSource(ADC1, LL_ADC_REG_TRIG_SOFTWARE);

        /* 设置转换模式为连续转换 */
        LL_ADC_REG_SetContinuousMode(ADC1, LL_ADC_REG_CONV_CONTINUOUS);

        /* 设置DMA模式为循环 */
        LL_ADC_REG_SetDMATransfer(ADC1, LL_ADC_REG_DMA_TRANSFER_UNLIMITED);

        /* 设置过载管理模式为覆盖上一个值 */
        LL_ADC_REG_SetOverrun(ADC1, LL_ADC_REG_OVR_DATA_OVERWRITTEN);

        /* 使用PA7  ADC通道7,扫描方向必须为向上 */
        LL_ADC_REG_SetSequencerScanDirection(ADC1,LL_ADC_REG_SEQ_SCAN_DIR_FORWARD);

        /* 设置非连续模式为不使能 */
        LL_ADC_REG_SetSequencerDiscont(ADC1, LL_ADC_REG_SEQ_DISCONT_DISABLE);

        /* 设置通道7为转换通道 */
        LL_ADC_REG_SetSequencerChannels(ADC1,LL_ADC_CHANNEL_7);

}

/**
  * @brief  ADC使能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APP_AdcEnable(void)
{
  /* 使能ADC */
  LL_ADC_Enable(ADC1);

  /* 使能ADC 稳定时间,最低8个ADC Clock */
  LL_mDelay(1);
}

/**
  * @brief  配置LED数码管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APP_ConfigLed(void)
{
        /* 使能时钟 */
        LL_APB1_GRP2_EnableClock(LL_APB1_GRP2_PERIPH_LED);
        LL_IOP_GRP1_EnableClock(LL_IOP_GRP1_PERIPH_GPIOA);
        LL_IOP_GRP1_EnableClock(LL_IOP_GRP1_PERIPH_GPIOB);

        LL_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 配置 PB3, PB4, PB5 为 com1 com2 com3 */
        GPIO_InitStruct.Pin = LL_GPIO_PIN_3 | LL_GPIO_PIN_4 | LL_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Mode = LL_GPIO_MODE_ALTERNATE;
        GPIO_InitStruct.Speed = LL_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GPIO_InitStruct.OutputType = LL_GPIO_OUTPUT_PUSHPULL;
        GPIO_InitStruct.Pull = LL_GPIO_PULL_UP;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LL_GPIO_AF_6;
        L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 配置 PA15 为 com0 */
        GPIO_InitStruct.Pin = LL_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Mode = LL_GPIO_MODE_ALTERNATE;
        GPIO_InitStruct.Speed = LL_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GPIO_InitStruct.OutputType = LL_GPIO_OUTPUT_PUSHPULL;
        GPIO_InitStruct.Pull = LL_GPIO_PULL_UP;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LL_GPIO_AF_6;
        L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配置 PA0, PA1, PA2, PA3, PA4, PA5, PA6 为 SEG B C D E F G DP */
        GPIO_InitStruct.Pin = LL_GPIO_PIN_0 | LL_GPIO_PIN_1 | LL_GPIO_PIN_2 | LL_GPIO_PIN_3 | \
                                                LL_GPIO_PIN_4 | LL_GPIO_PIN_5 | LL_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Mode = LL_GPIO_MODE_ALTERNATE;
        GPIO_InitStruct.Speed = LL_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GPIO_InitStruct.OutputType = LL_GPIO_OUTPUT_PUSHPULL;
        GPIO_InitStruct.Pull = LL_GPIO_PULL_UP;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LL_GPIO_AF_3;
        L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配置 PB8 为 SEG A */
        GPIO_InitStruct.Pin = LL_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Mode = LL_GPIO_MODE_ALTERNATE;
        GPIO_InitStruct.Speed = LL_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GPIO_InitStruct.OutputType = LL_GPIO_OUTPUT_PUSHPULL;
        GPIO_InitStruct.Pull = LL_GPIO_PULL_UP;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LL_GPIO_AF_3;
        L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 设置 LED COM 驱动能力 */
        LL_LED_SetComDrive(LED, LL_LED_COMDRIVE_LOW);

        /* 设置 COM 打开数 */
        LL_LED_SetComNum(LED, LL_LED_COMSELECT_4COM);

        /* 设置 LED 预分频值 */
        LL_LED_SetPrescaler(LED, 9);

        /* 设置 LED 点亮和切换时间 */
        LL_LED_SetLightAndDeadTime(LED, 0xf0, 0x10);

        /* 使能 LED */
        LL_LED_Enable(LED);
}

/******************************************************************************
**函数信息 : ADC1_DMA_Config(void)
**功能描述 :ADC1 DMA通道配置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无
**说    明 :
******************************************************************************/
void ADC1_DMA_Config()
{
  /* 使能DMA1 时钟 */
  LL_AHB1_GRP1_EnableClock(LL_AHB1_GRP1_PERIPH_DMA1);

  /* 使能syscfg 时钟 */
  LL_APB1_GRP2_EnableClock(LL_APB1_GRP2_PERIPH_SYSCFG);

  /* ADC对应通道LL_DMA_CHANNEL_1 */
  SET_BIT(SYSCFG->CFGR3, 0x0);

  /* 配置DMA传输方向为外设到存储器 */
  LL_DMA_SetDataTransferDirection(DMA1, LL_DMA_CHANNEL_1, LL_DMA_DIRECTION_PERIPH_TO_MEMORY);

  /* 配置DMA优先级为高 */
  LL_DMA_SetChannelPriorityLevel(DMA1, LL_DMA_CHANNEL_1, LL_DMA_PRIORITY_HIGH);

  /* 配置DMA循环模式 */
  LL_DMA_SetMode(DMA1, LL_DMA_CHANNEL_1, LL_DMA_MODE_CIRCULAR);

  /* 配置DMA外设地址不变模式 */
  LL_DMA_SetPeriphIncMode(DMA1, LL_DMA_CHANNEL_1, LL_DMA_PERIPH_NOINCREMENT);

  /* 配置DMA存储地址自增模式 */
  LL_DMA_SetMemoryIncMode(DMA1, LL_DMA_CHANNEL_1, LL_DMA_MEMORY_INCREMENT);

  /* 配置DMA外设传输方式为字 */
  LL_DMA_SetPeriphSize(DMA1, LL_DMA_CHANNEL_1, LL_DMA_PDATAALIGN_WORD);

  /* 配置DMA存储器传输方式为字 */
  LL_DMA_SetMemorySize(DMA1, LL_DMA_CHANNEL_1, LL_DMA_MDATAALIGN_WORD);

  /* 配置DMA传输长度为128 */
  LL_DMA_SetDataLength(DMA1, LL_DMA_CHANNEL_1, 128);

  /* 配置DMA外设和存储器的地址 */
  LL_DMA_ConfigAddresses(DMA1, LL_DMA_CHANNEL_1, (uint32_t)&ADC1->DR,\
                         (uint32_t)ADC1_Datas, LL_DMA_GetDataTransferDirection(DMA1, LL_DMA_CHANNEL_1));

  /* 使能DMA传输完成中断 */
  LL_DMA_EnableIT_TC(DMA1, LL_DMA_CHANNEL_1);

  /* DMA中断配置 */
  NVIC_SetPriority(DMA1_Channel1_IRQn, 0);
  NVIC_EnableIRQ(DMA1_Channel1_IRQn);

  /* 使能DMA */
  LL_DMA_EnableChannel(DMA1, LL_DMA_CHANNEL_1);
}
/******************************************************************************
**函数信息 : ADC_DMATransferCompleteCallback(void)
**功能描述 :ADC中断回调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无
**说    明 :
******************************************************************************/
void ADC_DMATransferCompleteCallback()
{
        uint8_t i;
        acc_adcval = 0;
        for( i=0; i<128; i++)
        {
                acc_adcval += ADC1_Datas[i];
        }
        mean_value = acc_adcval >>7;                //求128次ADC采样的平均值,用移位比除法运算更高效
        tempval =  ADC_Get_TempValue( mean_value);
}

/**
  * @brief  错误执行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APP_ErrorHandler(void)
{
  /* 无限循环 */
  while (1)
  {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输出产生断言错误的源文件名及行号
  * @param  file:源文件名指针
  * @param  line:发生断言错误的行号
  * @retval 无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用户可以根据需要添加自己的打印信息,
     例如: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无限循环 */
  while (1)
  {
  }
}
#endif /* USE_FULL_ASSERT */

代码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