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IDE 开发 STM32F103C6T6

楼主:
       STM32F103C6T6开发板价廉物美。在某一个宝上5元以下就可入手,比arduino nano便宜多了但功能一点也不差。若用arduino IDE来开发编程仅需在开发板库中添加STM32系列开发板:将arduino_STM32-master文件包添加到文件夹arduino/hardware之下即可。另外还需在IDE开发板管理器中安装arduino SAM Boards (32-bits ARM Cortex -M3)否则程序无法通过编译。

开发 板

开发 板

效果图

效果图

网友A(2024-09-05):
刚装好arduino,可以试试。

网友B(2025-01-07):
arduino 2.3.4版本,在arduino安装目录下没有找到hardware文件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rduino 2.3.4版本,在arduino安装目录下没有找到hardware文件夹。

我的是arduino 1.8.5版本.你可试这在我的文挡arduino目录下添加hardware文件夹进行安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arduino 1.8.5版本.你可试这在我的文挡arduino目录下添加hardware文件夹进行安装.

感谢,可以添加了。

网友B:
试了一下,arduino_STM32-master文件在arduino 2.0以上不能用

网友C(2025-02-12):
机智云STM32开发板也可用起来.

网友A(2025-06-16):
试过了,用的国产32F103,很好用。

网友D(2025-10-03):
支持国产的32吗

网友C:
可以,楼上已用过.

网友A:
我用过CH32,另一个我忘了是哪家的,都是国产32F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