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里的高压滤波电容,为什么不用固态电容

楼主(2024-08-26):
高压滤波有固态电容吗

网友A:
耐压高的固态电容成本极高用在开关电源中不划算

网友B:
在实验室呆的太久了,有点不食烟火了,企业的生存是需要最求最佳性价比的!固态电容目前在手机快充上用到,由于体积的要求;其他开关电源使用电解电容!

网友C:
不同类型的电容等效串联电阻不一样,替换后电路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D:
不是不行 是没有必要。
固态最大优势是 高频 和 ESR ,
开关电源 高压侧是 只有 50HZ , 电流又不大, 要啥固态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