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朋友们,可控硅控制220V好,还是三极管好还是场管好?

楼主(2024-08-26):
如题,用过的朋友请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A:
交流电,三极管和场管都用不了

网友B:
三极管和场效应管是控制直流的,双向可控硅是控制交流的。

网友C:
基于这理解,建议使用继电器控制

网友D:
没说明要怎么控制不忙回复,从理论上说都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电,三极管和场管都用不了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和场效应管是控制直流的,双向可控硅是控制交流的。

还真是这样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于这理解,建议使用继电器控制

谢谢,继电器打火。

网友E:
三极管或者MOS是可以的,要增加一个整流桥。可控硅要用双向的。单向也不行,也要加整流桥。实际上我倾向于三极管或者MOS,可以任何时刻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极管或者MOS是可以的,要增加一个整流桥。可控硅要用双向的。单向也不行,也要加整流桥。实际上我倾向于 ...

谢谢,出来不是220V交流了吧

网友F:
仅仅通断控制  用固态继电器就可以

网友G:
最好使用DB3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出来不是220V交流了吧

比如三极管,在C上放一个全桥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仅仅通断控制  用固态继电器就可以

谢谢,体积太大了。。

楼主:
谢谢,单这个DB3不行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继电器打火。

那就使用固态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比如三极管,在C上放一个全桥应该可以吧。

好像有道理,我试试看

网友I:
用可控硅是控制交流电

网友J:
上整流桥后,三极管,场管都可以

网友K:
亏得这里还这么多总工程师,连三极管和mos管控制交流电都不会,还什么不可以控制交流电,特么的不会就不会,别说不可以好么?   加个整流桥会死?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可控硅是控制交流电

对,应该这个更实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单这个DB3不行吧。

看你干啥用,DB3加电位器和双向可控硅常用于灯的调光。

网友L:
建议楼主先了解一下这3种管子的原理和用途。

网友M:
大电流高压控制,空间允许建议继电器,大电流高压半导体损耗很大,会产生几瓦-10几瓦的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上整流桥后,三极管,场管都可以

不过要多个器件,布板子可能会有影响。

网友N:
用可控硅过零触发

网友O:
引用 楼主:
谢谢,继电器打火。

继电器型号可能不合适,换大容量继电器试试。
我不清楚带的什么功率,什么阻性容性或感性负载,特大功率需要交流接触器。

楼主:
引用 网友N:
用可控硅过零触发

请教一下过零的时候带载就很轻松是吧,有朋友这样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继电器型号可能不合适,换大容量继电器试试。
我不清楚带的什么功率,什么阻性容性或感性负载,特大功率 ...

谢谢,大家都是那么大继电器,可能有的处理过的。

网友P:
引用 楼主:
谢谢,继电器打火。

加阻容吸收

网友P:
都可以,一个是电压控制,一个是电流控制。一般来说可控硅反应快些,成本较高;三极管慢一些,但是便宜。根据需要选择吧。主要还是看应用场合

楼主:
两轮充电用的,这样会有电流一直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P:
都可以,一个是电压控制,一个是电流控制。一般来说可控硅反应快些,成本较高;三极管慢一些,但是便宜。根 ...

好的,谢谢,明白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两轮充电用的,这样会有电流一直流吧

两轮充电整那么复杂干什么,JQC-3FF的继电器就够用了,一点触点火花有多大的影响?串联一个5A的玻璃保险丝就算充电器短路,对触头的影响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两轮充电整那么复杂干什么,JQC-3FF的继电器就够用了,一点触点火花有多大的影响?串联一个5A的玻璃保险 ...

如果没有啥异常的话是可以,关键在于断电自充这里,要不停的去检测是否充满,有的充电器很搞笑,停了过会又开始了。所以要不停的判断,就是过一会吸一下,这样就会伤继电器的。

网友H:
不需要一直检测吧?看看那些电动车充电桩,还不是用继电器进行控制的。如果只是自家的一个充电器,也可以用场效应管直接控制低压是否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需要一直检测吧?看看那些电动车充电桩,还不是用继电器进行控制的。如果只是自家的一个充电器,也可以用 ...

我们就是设计充电桩的,之前出了很多问题,在这个行业中,很多问题没解决,不是那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