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12焊台51单片机制作pcb

楼主(2024-08-26):
用51单片机制作的t12焊台,用0.96寸7针1306屏24V输入内可加散热风扇,外可接吸烟风扇,集成度高的焊台。文件压缩包内有pcb光绘文件和程序,有需要的评论区下载。7cm×4cm

楼主:
dip28才1块多,忘记加整流滤波了,那样更适合936改T12。

网友A:
进入高级模式进行编辑,然后点附件,就可以上传你的压缩包文件了

楼主:
更新了修改后的新版本,只有7X4cm,三个大电容放到了后面,前面刚刚好装屏和gx12航空头高度合适,但是100uf电容和屏下面的原件之间要垫绝缘胶布绝缘,风扇和下的4x2.54排针放到背面,不影响安装屏幕高度。

网友:
进入高级模式进行编辑,然后点附件,就可以上传你的压缩包文件了

谢你了了

楼主:
后面会给成品图

楼主:
最终修改版

原理图

原理图

不断的完善和更新中

不断的完善和更新中

网友B:
原理图看不清楚

网友C:
楼主,你好,不如分享到网盘吧!我也这打算做一个,PCB板缺少5线插头的焊盘,借你的图纸用一下。

网友:
楼主,你好,不如分享到网盘吧!我也这打算做一个,PCB板缺少5线插头的焊盘,借你的图纸用一下。

你自己设计pcb吗

网友D:
这个是用我的原理图修改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原贴,比这个PCB画的好多了。
下次盗用我的原理图,请说明,否则后果自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用我的原理图修改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原贴,比这个PCB画的好多了。
下次盗用我的原理图,请说明 ...

没有照搬啊,原理图到处都有,都是你借鉴我的我借鉴你的,来修改原理图和来重新设计pcb,照搬自然会跟你说啊,我用设计了2个降压电路,用了gx12航空接口,pcb板缩小很多,本来打算改用2寸屏幕的,但是下载又在做通用jbc245和t12开源电烙铁了,这个就分享给大家。

网友:
你自己设计pcb吗

对,外壳都买好了,还有就是论坛里面所有的T12用的单片机空余的IO口挺多的,我想改成刚刚好的,还有个问题请教一下,P1.7接的NTC电阻不是应该接到手柄里面吗?检测洛铁温度,不知道怎么检测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照搬啊,原理图到处都有,都是你借鉴我的我借鉴你的,来修改原理图和来重新设计pcb,照搬自然会跟你 ...

你这叫照搬?好吧,请等待起诉……。

楼主:
用STC15F2K60S2 dip28芯片

网友E:
加热场效应管NCE60P50改换成N-MOS管,把MOS管开关控制部分电路改为自举电路,更高效驱动MOS管,就不用担心发热问题了。

网友:
对,外壳都买好了,还有就是论坛里面所有的T12用的单片机空余的IO口挺多的,我想改成刚刚好的,还有个问 ...

有两种模式,这种是板载,有一种是放手柄里面的,根据算法来完成的,12检测温度不靠外挂热敏电阻主要是辅助休眠用,烙铁芯自带,设计板子的时候可以放在mos管边上或者运放,或者主控边上都是可以。

网友F(2024-10-06):
有没有谁做出成品来呢?上图来看看效果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