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导通后为何电压降低了很多?

楼主(2024-08-26):
我输入16V电源后,14V稳压管导通,以至于场效应管导通,按理场效应管的 3 引脚输出电压应该是16V左右吧,但输出仅有5V左右,请问是什么原因呢?下面是我的部分原理图

网友A:
你把14V稳压二极管ZD1短接后试试,看输出有多少?

网友B:
你电路中MOS的Vgs电压最多才1.几V,MOS都没有完全导通,另外稳压管不是这么用的吧,要接也是接在G-S两脚之间。

网友C:
R4与ZD1位置要对调。

网友D:
串联10R电阻,负载电流多少?  用CJ3401 P型场效应管,这是认真的吗?  P型MOS的驱动电路还没有看到过这样设计的.
如用CJ3400 N型场效应管空载状态16V经R4直推MOS是16V - 1.4V 约 14.6V左右 ,经ZD1二次稳压 14V - 1.4V输出约12.6V ,一旦加负载那就要看实际电流计算输出电压了.有俩动态因素,R4限制总电流会降低输出电压,Q1的GS导通电压1.4V到10V会影响MOS导通内阻.

网友E:
没炸死你个龟孙算你运气好,基础不到家回炉重造吧

网友F:
1、稳压管的接法错误;2、稳压值错误,CJ3401的栅源最值是±12V;3、PMOS导通电压,栅极电压为负值。

网友F:
上传CJ3401数据手册!

网友G:
人家稳压管也是有最小工作电流的,低于这个她也不正经干活的,你不让人家吃撑也得给人家最小的维持电流吧

网友G:
还有就是场效应管是有一个VGS的,这个电压有高有低,不同管子不一样,相当于三极管正常工作VBE都有个0.7伏一样

网友H:
可以测量 R2 上的电压或检查电路的串联电流。

网友I:
电阻和稳压管用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