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接口的EEPROM规格书疑问

楼主:
使用一颗I2C接口的EEPROM,供电电压是3.3V,速率为Fast Mode 400khZ, 需要严格确定上拉电阻值,查阅规格书后,
在电气特性参数里,只看到在Fast Mode模式下,只有Vcc=1.7v~2.5v测试条件下的Rise time, fall time值,没有3.3V下的测试值。

我芯片用的是3.3V电压,如何知道此电压下I2C 信号的fall time,rise time?不明白3.3v这么常用的电压,为什么规格书上只在1.7v-2.5v范围内做了测试?

3.3v电压下的参数是否可以参考1.7v-2.5v的数据?

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A(2024-08-26):
在I2C接口的EEPROM使用中,确认上拉电阻的值确实非常重要,而Rise time和Fall time的值是决定上拉电阻大小的重要参数。  ### 1. **为什么规格书只提供1.7V-2.5V范围的测试值?** 通常情况下,EEPROM等器件的规格书在电气特性部分只给出某些典型条件下的测试值,而这些条件通常是最苛刻的工作条件或器件在特定工作模式下的性能保证条件。对于1.7V~2.5V的测试,可能是因为EEPROM在该电压范围内的I2C信号传输特性对速率的要求更加严格,而高电压(如3.3V)的情况下通常具有较大的噪声余量,因此没有给出具体的测试数据。  ### 2. **如何确定3.3V下的Rise time和Fall time?** 虽然规格书没有直接提供3.3V下的Rise time和Fall time,但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确定或推断: - **近似计算:** 一般情况下,Rise time和Fall time与电源电压成反比,也就是说,随着电压增加,Rise time和Fall time会变短。因此,3.3V的情况下,Rise time和Fall time应该会比1.7V-2.5V的情况更短。你可以参考低电压的时序参数,结合电路的具体情况,近似推测3.3V下的值。 - **实际测量:** 如果条件允许,可以使用示波器测量实际电路中SDA和SCL信号的上升和下降时间,这样可以得到精确的值。 - **使用推荐的上拉电阻:** 有些芯片制造商在规格书中可能提供了推荐的上拉电阻值,可以根据这些推荐值选择电阻,并进行实际测试。  ### 3. **是否可以参考1.7V-2.5V的数据?** 3.3V电压下的参数可以**参考**1.7V~2.5V的数据,但不能直接使用。因为I2C的信号特性(特别是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会随着电压的变化而变化,因此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测试以确保系统在3.3V下能正常工作。  如果规格书或其他文档没有提供3.3V下的Rise time和Fall time,可以通过实际测量或使用一些经验值来确定上拉电阻。例如,对于3.3V电源和400kHz I2C速率,通常推荐的上拉电阻值在2kΩ到10kΩ之间,具体值需要根据实际测量的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来调整。

网友A:
在I2C接口的EEPROM使用中,确认上拉电阻的值确实非常重要,而Rise time和Fall time的值是决定上拉电阻大小的重要参数。
1. 为什么规格书只提供1.7V-2.5V范围的测试值?
通常情况下,EEPROM等器件的规格书在电气特性部分只给出某些典型条件下的测试值,而这些条件通常是最苛刻的工作条件或器件在特定工作模式下的性能保证条件。对于1.7V~2.5V的测试,可能是因为EEPROM在该电压范围内的I2C信号传输特性对速率的要求更加严格,而高电压(如3.3V)的情况下通常具有较大的噪声余量,因此没有给出具体的测试数据。
2. 如何确定3.3V下的Rise time和Fall time?
虽然规格书没有直接提供3.3V下的Rise time和Fall time,但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确定或推断:
近似计算: 一般情况下,Rise time和Fall time与电源电压成反比,也就是说,随着电压增加,Rise time和Fall time会变短。因此,3.3V的情况下,Rise time和Fall time应该会比1.7V-2.5V的情况更短。你可以参考低电压的时序参数,结合电路的具体情况,近似推测3.3V下的值。
实际测量: 如果条件允许,可以使用示波器测量实际电路中SDA和SCL信号的上升和下降时间,这样可以得到精确的值。
使用推荐的上拉电阻:有些芯片制造商在规格书中可能提供了推荐的上拉电阻值,可以根据这些推荐值选择电阻,并进行实际测试。
3. 是否可以参考1.7V-2.5V的数据?
3.3V电压下的参数可以参考1.7V~2.5V的数据,但不能直接使用。因为I2C的信号特性(特别是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会随着电压的变化而变化,因此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测试以确保系统在3.3V下能正常工作。
如果规格书或其他文档没有提供3.3V下的Rise time和Fall time,可以通过实际测量或使用一些经验值来确定上拉电阻。例如,对于3.3V电源和400kHz I2C速率,通常推荐的上拉电阻值在2kΩ到10kΩ之间,具体值需要根据实际测量的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来调整。

网友B:
你测试一下不就好了? 加快速度后是不是能 成功 读写, 测试数据表只是给一个参考, 具体能到多少还是看你自己尝试.

网友C:
已经包含在Fast Mode Plus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