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2960输出电压过低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08-26):
如下图,这是一个典型的AP2960电压转换电路,输入6—28V,选择合适的R6和R9,控制输出电压,与之相关的公式是R6=R9*((Vout/0.808)-1),我选择的电阻理应输出为3.1V左右,但测量后仅有2.5V,电阻更换过新的也没有用,想请教一下原因

网友A:
与说明书有几点不同:C8应为4.7nF,C6应为两个4.7μF电容并联;R6、R9应使用精度为1%电阻;C3、C5、C6、C8电容所使用的类型?

网友A:
上传AP2960数据手册!